没有热风枪,只有电烙铁,如何拆下TQFP-48封装的芯片??

楼主(2013-09-25):
(无正文)

网友A:
找2个in4007 脚剪下 找2 把烙铁 4 把最好
接下来你懂的啊
引脚堆锡 4个方向同时加热 镊子
一个人搞不定的,最好多人协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2个in4007 脚剪下 找2 把烙铁 4 把最好
接下来你懂的啊
引脚堆锡 4个方向同时加热 镊子

限制条件说少了,现在只有一把烙铁:(

网友B:
看水平了,可以卸下来,快速一点,就可以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锡堆在元件上面,多弄点,然后让烙铁使劲烫

会不会把焊盘也烫下来啊??

网友D:
堆锡,用镊子一个一个的翘腿,然后将锡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堆锡,用镊子一个一个的翘腿,然后将锡沾掉

和我以前的方式差不多,不过有时候不注意就把焊盘一起翘起来了:(

网友E:
如有拔IC的工具就好弄点

网友F:
把脚一个一个剪断,剪一个拆一个

网友G:
先用壁纸刀把引脚齐根切断,然后就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篇文档,现在没电,找不到,有电了找一下上传

那就坐等了:lol

网友I:
如果板子不要了的话,可以用酒精灯或者其他较高温度的火源烤一烤

网友J:
哈哈,有细一点的漆包线吗?先拆一边,从一排原件脚和塑料间穿过去。然后这一排堆锡,烫化了之后漆包线一拉,这排就OK了...剩下的你懂的,附图文教程。

网友K:
堆锡,四周扫焊,镊子推着,四周扫焊...

网友L:
会拆的就不会问了,堆锡算是个技术活,不要试验了,直接用壁纸刀或者斜口钳剪断所有的引脚.下回你有个废板子再来试试堆锡的方法.

网友M:
48脚的好弄啊,四边加锡,然后给四边循环加热,如果手够快,动作够熟练,10S搞定。。

网友N:
不建议楼主这么玩。用烙铁拆,需要较大的功率,然后要用辅助工具或堆大量的锡,手艺不到位很容易伤PCB,如果PCB比较贵,那就不如去买热风枪,一百多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O:
多推点锡,慢慢烫

网友P:
破坏芯片无所谓的话,堆锡很容易,多练习几次就行。

网友Q:
48脚的堆锡还是比较轻松的吧,。,,64的就麻烦了,,

网友R:
首先要功率比较大的电烙铁,普通30W的,我试过,n久了也拆不下来。
这边热了,总有一边冷了,4边哪,来不及的。
其实买一个手持式的热风枪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建议楼主这么玩。用烙铁拆,需要较大的功率,然后要用辅助工具或堆大量的锡,手艺不到位很容易伤PCB,如 ...

热风枪拆芯片是不是还需要特殊形状的头子?

网友S:
焊盘基本会坏。

网友T:
多加锡,四边扫上几下,扁头的烙铁更好用。先找个旧板子练手去!

网友U:
我觉得去买把气焊枪,就是那种打火机火力比较大的,也就几十块,可以充气。还方便携带。
不过我一般都是用烙铁徒手操作,48脚根本不算什么~经常拆的64脚的~

网友V:
楼主你何不使用电吹风和电烙铁大量堆锡,应该可以。

网友W:
堆锡,四周扫焊,镊子推着,四周扫焊..一直都是这样换IC的,DSP 100多脚的也是这样换。根本不懂用热风枪!

网友X:
烙铁温度稍微开大点,350-400度左右,四边都多放点焊丝,一把烙铁在四边快速的移动,尝试几个轮回,自然就掉下来了。如果中间过程某一边焊锡少了可以加一些,再按照上面的步骤!几秒钟就搞定了!

网友Y:
如果是损坏性拆好办的很,先切腿再去掉剩余的就好,
如果是保护性拆,就要用热吹风或者吸锡带了
供参考哦

网友Z:
不在乎拆下的芯片好坏的话,四周上堆满锡,然后烙铁四周慢慢走动,过一会,芯片就自动带到烙铁上去了。
记得温度开高一点。

网友AA:
没有热风枪,没有电烙铁,最最重要的是,还没有更多的钱了,问如何拆下TQFP-48封装的芯片??

网友AB:
两把烙铁,一手一把, 以前我拆过 208 脚的 4边 引线的封装的 凌阳 DVD 芯片。都拆下来了。  你这 48 脚的还不简单的很。

无非就是 FLASH 或 DDR 内存这样的片子。

网友AC:
听说过一个用细铜丝一头焊到线路板上  穿到引脚下面加热一排的引脚 然后拽铜丝    试了一回忘了好不好使了

网友U:
焊盘坏的原因大多是操之过急,长时间高温也是。
一定要四边熔锡了才挑起芯片,在芯片引脚没有完全熔锡前,不能用劲去挑。

网友AD:
引用 楼主:
限制条件说少了,现在只有一把烙铁

芯片如果不要的话,直接用刀片将引脚和IC本体割开。用力要适当,以免弄掉焊盘,我偶尔会这样干,提方便的。

网友AE:
64脚的STM32103一把烙铁拆下来,一点压力也没有,先把四周堆上锡,然后烙铁不停的转动,不动30秒,四周就全化了,用其他工具轻轻一推就下来了,推的时候要注意看是否全化了。

我用风焊反而经常把PCB搞黄了

网友AF:
练一下堆锡吧,经常碰到的;简单的就是破坏引脚了,另外也可以直接用火烧,不过很难控制,经常烤糊板子

网友AF:
买几个专用的多边的烙铁头也不错

网友AG:
俺经常一个PCB焊它个4,5回,用堆锡的方法,40W的烙铁一把,主要看楼主的基本功了,当然俺们有10+年的电工史

网友AH:
取一截细铜丝  一头固定在别的元器件上  然后从芯片管脚地下穿过 ,对管脚加热的同时 拉铜丝,很容易就搞下来了 ,记得 别用太大力 。要不有的焊盘会拽掉

网友AI:
主要看你的烙铁技术了,我一般是四边都上锡,然后同时加热,把它就焊下来了,温度一般是400度左右。

网友AJ:
這點東西,一個焊錫搞定了

网友AK:
有斜口钳吗?直接剪芯片,然后用烙铁修整焊盘即可。

网友AL:
去买把热风枪回来。

网友AM:
用吸锡线

网友AN:
很多大神啊

网友AO:
四边堆锡,十来秒搞定

网友N:
引用 楼主:
热风枪拆芯片是不是还需要特殊形状的头子?

有会更方便一些,没有的话,注意点技巧也一样用。特别的,TQPP48芯片的尺寸不大,专用的吹嘴几乎没有必要性。

网友AP:
用吹头发的吹风筒来使劲吹咯

网友AQ:
没什么技巧,手熟而已

网友AR:
技术问题,很高手就这样,直接堆锡,四边轮流焊,一边焊一边挤弄。

换一个新IC也是一样,直接用手抓住,然后直接先按照感觉焊接一个角,不对齐就一边焊那个角一边继续用手挪动,固定好位置后,我喜欢一个角一个角的焊接,当然,你的烙铁头要有功率架子那种,最好也要用刀口的烙铁。

网友AS:
用一支铬铁没问题,我们实验室常这样拆。

网友AT:
温度跳到最高。4个方向同时弄。

网友AU:
用防风打火机,拆元件很好用的、要用那种从侧面出火的打火机,不要向上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