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工程中状态机突然全部跳转到默认状态

楼主(2013-09-25):
现在我一个工程中,在运行到某个状态之后,工程中所有的状态机都跳转到了默认状态(我的初衷不是这样),对这个非常不解。
这是跑飞了吗?

网友A:
系统复位了??描述得太过简单,不清楚什么问题。。你可以仿真一下看看结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复位了??描述得太过简单,不清楚什么问题。。你可以仿真一下看看结果怎样, ...

没有复位!主状态机在某个状态,接收一个子状态机的信号,本应该跳转到下一个状态,但是用逻辑分析仪抓的信号发现,全部的状态机在下一个时钟跳转到了默认状态

网友B:
建议你用三段式写状态机

网友A:
FPGA没那么容易跑飞,,不然华为也不会用FPGA做他的通信系统,人家的开个一整年都不会出问题,。。建议你用.v做下前仿真,查下问题在哪,你这样简单描述下,我肯定是帮不了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还有在使用singaltap或chipscope时,,要确保他们是能正常工作的,因为加了这个东东在电路里,你电路系统就会改变了,说不定跑不到之前的那时钟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没那么容易跑飞,,不然华为也不会用FPGA做他的通信系统,人家的开个一整年都不会出问题,。。建议你用 ...

我再仿真下看看。。。
关于状态机输出的问题,我目前有两段式,有三段式。但是由于组合逻辑有点复杂,在三段式里面,在第二个always也有输出信号,就是信号输出既存在第二个always,也存在第三个always寄存输出,这样是不是不合理呢?
对于两段式的组合输出,不做寄存输出存在毛刺的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用三段式写状态机

我一般用的是两段式,且组合逻辑输出没有寄存。
但在主状态机中,使用了三段式,但是由于在第二个always中组合逻辑有点复杂,也有输出,这样是不是不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仿真下看看。。。
关于状态机输出的问题,我目前有两段式,有三段式。但是由于组合逻辑有点复杂,在三 ...

什么两段式,三段式,都只是一种代码的风格而已,至于代码的风格问题,只要你满足可综合的代码设计规则,想怎么写都可以,。。如果你的综合没有warning,就不存在不合理的说法,,有warning就要看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它是否会对电路工作产生影响。
如果是组合电路的输出,那肯定会有毛刺的,,但是你的电路是同步电路的话,而且能通过STA,就可以忽略电路中的毛刺,
另外想说下,你直接用组合输出也是可以的,但最好用触发器寄存一下,,因为你用组合输出的话,这个输出一般会继续接到另一组合路径上,就会增加那个组合路径的深度,,特别是如果输出是提供给别人使用时,这个就问题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两段式,三段式,都只是一种代码的风格而已,至于代码的风格问题,只要你满足可综合的代码设计规则, ...

已解决。初始化问题,最后通过ARM控制复位完成。
之前都是没有主动进行复位,利用FPGA默认的初始值(Altera默认寄存器为0吧),但是这里的有一个给ARM的中断信号正常位高电平,触发时拉低,我代码里没有进行初始化为1。不复位或者不初始化非零关键寄存器值,这应该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