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PTC耐压值得一点疑问

楼主(2013-09-25):
          请教一下高手,我们现在做认证出现一个问题。我们的自恢复保险丝选择了一个额定值为2.5A,16V,IMAX为100A。耐压的型号。
     现在将它用在了48V的电路上,但是认证工程师说耐压值太低了。我的理解是,因为是用在直流通路上,所以它正常工作压差只有零点零几V。考虑过SURGE的时候,如果160A,才可能达到16V(假设此时PPTC内阻0.1R),而且是瞬间。但是他说,如果后端短路,那么瞬间保险丝两端压差会达到48V,所以不行。
      我挺纳闷的,如果瞬间达到48V,那不是也是PPTC启作用断开了。而且后端短路,那么再怎么恢复也没意义了。各位高手怎么看?是不是存在问题?

网友A:
照你这个解释,耐压值都不用标了
一个250V耐压的自恢复保险丝得用在2500A电流的电路中才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个解释,耐压值都不用标了
一个250V耐压的自恢复保险丝得用在2500A电流的电路中才有意义了 ...

理解错误了,现在已经大概明白了。。。

网友B:
正解是PTC进入保护状态下,加一个超过耐压的电压必会击穿。

网友C:
耐压是器件的一个保护参数,超过耐压值,器件容易损坏

网友D(2014-01-21):
这个之前我们也这样用过,市场检验过 OK
选型的时候还是放宽一点。另外surge不是那样算的。PTC被打坏我就碰到一次。

网友E(2014-08-17):
超过 PTC  的 耐压值  pptc  可能会失效

PTC  选型有  要注意 电压  保持 电流  跳变 电流  还有 温度 曲线

有问题 欢迎 楼主讨论    贴片的 2920  最大封装 做不了 那么大的功率   插件的 有 60  V   2.5  A 的   RKEF250

网友F:
    2.5A,16V,IMAX为100A的PTC 用于48V的电路上,认证工程师当然说耐压值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