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706R栓扣效应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25):
目前发现有一块板子上的SP706R的RST管脚一直是低电平,一摸芯片很烫,应该是栓扣效应导致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解决吗?是这款芯片的问题还是单独这块芯片的问题呢?有便宜的同类芯片吗(美信太贵)?

网友A:
你确定是栓扣效应?

如果是,有很多办法,大部分原因是PIN脚过压,比如一个峰值较大的ESD脉冲。这种解决办法就是串电阻限流、二极管钳位,电容滤掉,电感或磁珠阻掉,不过你最起码应该知道是哪个IO引起的吧?

网友B:
同类型的很多兼容料,比如SGM706、IMP706

楼主(2013-11-19):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栓扣效应?

如果是,有很多办法,大部分原因是PIN脚过压,比如一个峰值较大的ESD脉冲。这种解决办 ...

怎么去确定呢?有人说在MR上加电容,有人说在MR和WDO之间串电阻。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