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3-09-25):
小弟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可行,求高人指点啊。
使用DA转换器和LM1117制作一个简易的数控电源,这个方案可行吗,谢谢啦

网友A:
参考LM317datasheet上的,网上大把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LM317datasheet上的,网上大把的资料

资料里面全是通过调节电阻来调输出电压的,我是想通过AD输出的电压来把ADJ端电平垫高,这样,输出电压也就会变化,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可行

网友B:
可行,不过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不过意义不大

我需要一个电源模块,电压编程可调,输出电流500mA以内,输入5V,输出1.8-5,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