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对 ARM+DSP仿真

楼主(2013-09-25):
CCS能不能对ARM和DSP之间通信进行仿真???

网友A:
应该是不能的   ccs如果不在硬件仿真下  只在simulator下  外设是不能仿真的
如果在硬件仿真下    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能的   ccs如果不在硬件仿真下  只在simulator下  外设是不能仿真的
如果在硬件仿真下    肯定是 ...

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