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CD2连接问题

楼主(2013-09-25):
正在做一个18F6520单片机项目,用ICD2 读出来的数据始终是0
PGD引脚上的波形如上图.
前面的方波是ICD2下传的命令,后面一串奇怪的东西是单片机返回的数据
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电源上有没有这种异常的东东。

楼主:
电源没问题,我用外接电源试过,结果一样

网友A:
GND上有没有呢?电路连接上楼主有没有加入什么奇怪的电路,发电路图来看看呢。

楼主:
我把C9改成0.1u,结果一样

楼主:
把外部晶振拿掉后,后面的波形就变成只有上面的一半,即2V以上的那部分

网友B:
是不是PGD引脚上还接了什么别的东西了?

楼主:
PGD,PGC都是直接连到单片机上,没接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