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怪事-MEGA8 烧写程序加密后无**常运行

楼主(2013-09-25):
程序代码7K多,型号MEGA8,编译器IAR FOR AVR,,烧写器为双龙的那种。

经反复确认,烧写程序如果使用了加密位,程序无法运行,或者运行不正确,但某些功能正常,具体表现为驱动LCD显示不正常,或不显示。
如果不加密,则完全正常。而且这个程序框架是从ICC AVR移植过来的,使用ICC的编译,即使加密也完全正常。

换个芯片也如此。实在搞不明白。我在网上搜索这样的怪事,只找到一例,那个网友发帖后,也没有人回答他。用的也是AVR。

我曾花费大量的时间,以为是移植错误,在程序上找原因,没想到居然和这个加密有关。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从原理上讲是不存在的.
楼主要不换个烧录器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从原理上讲是不存在的.
楼主要不换个烧录器试试吧。

这个烧录器一直在用啊,烧别的程序,同样的AVR芯片,量产几年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烧录器一直在用啊,烧别的程序,同样的AVR芯片,量产几年都没有问题啊。 ...

我们以前 用的mega128测试过加密,没任何问题。
楼主可以分几级加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 用的mega128测试过加密,没任何问题。
楼主可以分几级加密试试看。 ...

低级别的加密,程序正常,高级别立即不正常。

这个程序是从ICC 移植过来的,之前量产几年,一直用相同的烧录器,用最高级别的加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级别的加密,程序正常,高级别立即不正常。

这个程序是从ICC 移植过来的,之前量产几年,一直用相同的 ...

实在不行就问下代理商吧,不过这肯定不是普遍问题,楼主要么换下芯片再试试。

网友B:
写个最简单的程序,试试正常不。

网友C:
建议直接找FAE询问一下

网友D:
高级加密可能会禁止几个指令读写几个区域,可能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D:
M8解密也便宜,不用高级加密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