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开关磁阻电机换相程序

楼主(2013-09-25):
/*这六个IO口用来换相*/

#define XA1_DIR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13 //B13 B14 A相
#define XA2_DIR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14
#define XB1_DIR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2  //B2 B3 B相
#define XB2_DIR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3
#define XC1_DIR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4 //B4 B5 C相
#define XC2_DIR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5
#define PWM8_DIR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1//指示灯

#define XA1_ON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B13=1
#define XA1_OFF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B13=1
#define XA2_ON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B14=1
#define XA2_OFF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B14=1
#define XB1_ON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B2=1
#define XB1_OFF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B2=1
#define XB2_ON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B3=1
#define XB2_OFF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B3=1
#define XC1_ON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B4=1
#define XC1_OFF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B4=1
#define XC2_ON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B5=1
#define XC2_OFF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B5=1
#define PWM8_ON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B1=1     /*指示灯*/
#define PWM8_OFF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B1=1
/*****************************换相程序****************************************/
void huanxiang(void)//没写反转
{

while(1)
  {
if(PA1_DAT==1&&PB1_DAT==0&&PC1_DAT==0)//开A相
   XA1_OFF;
   XA2_OFF;
   XB1_ON;
   XB2_ON;
   XC1_ON;
   XC2_ON;
if(PA1_DAT==1&&PB1_DAT==1&&PC1_DAT==0)//开AB相
   XA1_OFF;
   XA2_OFF;
   XB1_OFF;
   XB2_OFF;
   XC1_ON;
   XC2_ON;
if(PA1_DAT==0&&PB1_DAT==1&&PC1_DAT==0)//开B相
   XA1_ON;
   XA2_ON;
   XB1_OFF;
   XB2_OFF;
   XC1_ON;
   XC2_ON;

if(PA1_DAT==0&&PB1_DAT==1&&PC1_DAT==1)//开BC相
   XA1_ON;
   XA2_ON;
   XB1_OFF;
   XB2_OFF;
   XC1_OFF;
   XC2_OFF;
if(PA1_DAT==0&&PB1_DAT==0&&PC1_DAT==1)//开C相
   XA1_ON;
   XA2_ON;
   XB1_ON;
   XB2_ON;
   XC1_OFF;
   XC2_OFF;
if(PA1_DAT==1&&PB1_DAT==0&&PC1_DAT==1)//开CA相
   XA1_OFF;
   XA2_OFF;
   XB1_ON;
   XB2_ON;
   XC1_OFF;
   XC2_OFF;

  }
}
我想问一下 我这样写行不  我不太会 换向  三相的开关磁阻电机

网友A:
用PWM波控制比较合理吧   IO口模拟  后期的精密控制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WM波控制比较合理吧   IO口模拟  后期的精密控制不太方便

我现在只是实验   不知道这样写合适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是实验   不知道这样写合适么

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