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9-25):
用三片OP07组成的AD620引脚是怎莫分布的,三片OP07看哪个,希望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A:
可以去参考一下INA111的电路框图

网友B:
楼主,什么叫3片OP07组成的AD620?你是不是想说3个运放组成的仪器放大器??楼主在哪里看到的?发上来瞧瞧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叫3片OP07组成的AD620?你是不是想说3个运放组成的仪器放大器??楼主在哪里看到的?发上来瞧瞧 ...

我打算做一个心率放大信号,ad620有点贵,打算用op07组成AD620,但接成后不知道引脚怎么分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做一个心率放大信号,ad620有点贵,打算用op07组成AD620,但接成后不知道引脚怎么分布了。 ...

模电教科书里翻“仪表放大器”,Google上也有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