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鼠标中键怎么设置成缩放

楼主(2013-09-25):
我滚动鼠标中键不是放大缩小,是上下移动,请问下在那里设置了,找了好久没找到在那设置~~~

网友A:
没有必要吧,你是不是用习惯 ALLEGRO 或者其他设计软件了?   PADS放大缩小非常方便,CTRL+ 滚动就可以了。我觉得比单单滚动方便。

网友B:
网上下载一个pads助手,不过会导致不时的软件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吧,你是不是用习惯 ALLEGRO 或者其他设计软件了?   PADS放大缩小非常方便,CTRL+ 滚动就可以了。 ...

刚用这个软件,有点不习惯,你能告诉我下所有的快捷设置在那里设置吗??我只能找到部分的,有些快捷设置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用这个软件,有点不习惯,你能告诉我下所有的快捷设置在那里设置吗??我只能找到部分的,有些快捷设置 ...

单单设计滚动 放大缩小应该是没得设置的。PADS的鼠标功能建大多都是 要用到 CTRL SHIFT  ALT 这些配合才行的。 这些是可以设置了。

网友C:
呵呵,在这儿替AD说句好话,AD的缩放最舒服了,用滚轮滚比较累,人家是中键按下不放,然后移动鼠标,非常平滑,并且速度极快。不用一格格地步进,可以直接从零件的一个焊盘一下子到整块板子,无论你的板子多大。
别小看缩放,非常常用的操作。

网友D:
PADS用滚轮缩放不好控制大小啊

网友D:
用AD缩放即可看见大小合适否

网友E:
按住中键不放,移动鼠标往左就是放大,移动鼠标往右就是缩小,这种方法就是有点不好用,下载PADS助手比较好用,滚轮向上就是放大,滚轮向下就是缩小

网友(2013-11-25):
同意6楼的意见!

网友F(2016-02-25):
pads放大缩小没AD好用,平移功能一直没找到,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