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系列systick资料介绍不多,请问有没有精准延时的例子?

楼主(2013-09-25):
想用systick做精准延时用,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例子,delay_us()和delay_ms()
谢谢@

网友A:
你好,KE02的核用的是cortex-m0+,这块建议你看内核文档,page186 chapter 10,这里这里专门讲关于systick的配置,这个文档我上传,且已经标注出来。其实在KE系列的CPU文件夹下,有systick.c可以供你使用,至于具体的延时时间,你可以根据core frequence计算出来相应的值,填到SYST_RVR中。另外,KL25Z例程下,low_power_demo的low_power_demo.c中,最后也有一个关于使用systick中断的例子可以供你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KE02的核用的是cortex-m0+,这块建议你看内核文档,page186 chapter 10,这里这里专门讲关于systick的 ...

嗯,好的,多谢
昨天晚上我想到了KL系列的例子应该有systick的例子,结果没有看到...
晚上回去再仔细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KE02的核用的是cortex-m0+,这块建议你看内核文档,page186 chapter 10,这里这里专门讲关于systick的 ...

顺便问一下,内核文档的链接地址
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上传只能10M,文档超过了10M,所以我这边只能给你个链接你自己下载,内容page186 chapter 10,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550950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上传只能10M,文档超过了10M,所以我这边只能给你个链接你自己下载,内容page186 chapter 10 ...

OK
非常感谢

网友A:
很高兴能够帮到您,感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回答满意了,还恳请您把您的标题改为结贴哦,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回答满意了,还恳请您把您的标题改为结贴哦,多谢了 ...

目前还不能结贴,发帖的时限未到1天

网友A:
好的,多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到时间的话还麻烦您关一下,深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KE02的核用的是cortex-m0+,这块建议你看内核文档,page186 chapter 10,这里这里专门讲关于systick的 ...

请问红色框框的值是20000000吗?

网友A:
你好,core clock 其实是由你所用芯片决定的,这里举个例子,如果你使用的是MKE02Z64VLD2,其中VLD2中的2就代表是20MHZ,具体你可以查看你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core clock 其实是由你所用芯片决定的,这里举个例子,如果你使用的是MKE02Z64VLD2,其中VLD2中的2就 ...

据我理解也是这样,不过我做20M用时,感觉延时不对...

网友A:
是吗?有没有测试差多少呢?另外,配置方面有没有问题?

楼主:
void delay_init()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BUSCLK);   //CLKSOURCE=1
    fac_us=SystemCoreClock/1000000;        //20000000/1000000=20
    fac_ms=(u16)fac_us*1000;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
    SysTick->VAL =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

我昨天就这么写的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delay_ms(1000)延时1s感觉有2-3秒的样子
请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你好,顺便把你工程发给我吧,我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顺便把你工程发给我吧,我调试试!

文件老是上传不了
请问有没有QQ啊,我站内给你发信息了

网友A:
你的信息已经收到,并且站内已回,我会尽快帮您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B(2016-01-27):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上传只能10M,文档超过了10M,所以我这边只能给你个链接你自己下载,内容page186 chapter 10 ...

刚好学习一下:lol

网友C(2016-09-02):
引用 楼主:
void delay_init()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BUSCLK);   //CLKSOURCE=1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core clock 其实是由你所用芯片决定的,这里举个例子,如果你使用的是MKE02Z64VLD2,其中VLD2中的2就 ...

你好 我用的是FRDM-KE02Z 也想用systick 做精确us ms延时 请问怎么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