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OP222YN问题

楼主(2013-09-25):
电源规格:
输入电压:AC85V-256V
输出电压:5V
额定功率:20W
开关电源芯片:TOP222YN
工作方式:不连续模式

变压器:
初级电感量:126.5UH
初级绕组:16匝
次级绕组:2匝
反馈绕组:5匝
骨架:EE28

电路图:

问题:为什么空载时输出电压会是7.5V,带15欧姆电阻时输出就掉到了3.3V,然后我用示波器分别观察这两种情况时D极的电压波形,发现导通时间都很短?     请问一下是我变压器设计有什么问题吗?麻烦各位大神帮小弟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初级16T也太牛B了吧,EE28也太浪费
如果以前没有搞过开关电源,到PI官网去下载个软件PI Expert 它会帮你搞定。。。

网友B:
222YN 已经很古老了吧,
换新的
自己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16T也太牛B了吧,EE28也太浪费
如果以前没有搞过开关电源,到PI官网去下载个软件PI Expert 它会帮你搞 ...

大哥,我真的是刚开始搞的,可以给点指点吗,16T有什么问题啊。EE28主要是因为想选大点就没问题,谢谢了!

网友C:
初级线圈匝数太少的话,电流会很大,容易磁芯饱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真的是刚开始搞的,可以给点指点吗,16T有什么问题啊。EE28主要是因为想选大点就没问题,谢谢了 ...

变压器匝数太少了,变压器会饱和。变压器的事情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得找书或资料慢慢看,你目前最快捷的办法就是使用PI的那个软件帮你完成设计

网友D:
PI有个设计软件,

网友E:
最好用PI新出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