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准 12V 4W服务器风扇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3-09-25):
关于该风扇,有三个接线端,分别是红线,黑线和黄线,红线接12V电源,黑线接地,关于黄线,网上有的说是测速线,有的说是调速线。我将黄线接地,风扇不转,接3v电源,风扇转动,由于没有可变电压源,不能确定其他电压,想问一下那跟黄线到底是什么线,求大神指点!!!

楼主:
等回复中

网友A:
黄线可能就是控制线,不同的PWM占空比,对应不同的速度,你可以找个信号源过个驱动,试试。要不就555直接搭个PWM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