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重定位问题!!!

楼主(2013-09-25):
#include "stdio.h"

void a()
{
        printf("This is test!\n");
}

char CodeArr[100];
void main()
{
    char temp;
    char *Pcopy=(char*)a;
    for(temp=0;temp<100;temp++)
    {
            CodeArr[temp]=Pcopy[temp];//代码拷贝
    }
    ((void(*)(void))CodeArr)();    //强制转换为void (*)(void)函数类型
}

我的想法是:将代码a拷贝到CodeArr中,然后用CodeArr强制转换为函数指针,执行到拷贝后的函数中去,但实际会导致整个main进程死掉。

求高手指点,如何用C编译可重定向代码。环境是Windows的C编译器

网友A:
a()的大小不确定  那样拷贝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B:
没玩过,希望高手过来指点一下

网友C:
这个做法也太山寨了,要解析符号表和回填地址的,还要编译器产生可重定位代码,地址不能填死了

网友D:
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但是你要注意函数的入口地址是按多少位来算的,像你这样按字节估计不行。

网友A:
楼上各位建议很好

网友E:
建议先看ais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的大小不确定  那样拷贝可能会出问题

但我至少100个字节已经可以确保我所要进入的那个函数已经完全拷贝咯。问题并不出在这里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法也太山寨了,要解析符号表和回填地址的,还要编译器产生可重定位代码,地址不能填死了 ...

……知识没有山寨这种说法,只有借鉴和使用。
你觉得我是在测试还是在把它当工程在用??
你说的是编译原理的东西?我个人不是很懂,如果可以,能否详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但是你要注意函数的入口地址是按多少位来算的,像你这样按字节估计不行。 ...

No,我把它强制转成函数指针类型,那他一般函数时多少位,他就是多少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的大小不确定  那样拷贝可能会出问题

应该知道ARM的boot引导程序吧,原理一样。但他是用汇编的。

网友F:
用vs2008编译无法通过的。

网友F:
嘿嘿。我找到了方法。实践证明100字节确实小了。我改成1000就OK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No,我把它强制转成函数指针类型,那他一般函数时多少位,他就是多少位。 ...

假设函数a入口地址必须是16位的,你定义的char codeAddr[]是可以按字节分配,强制转换也是有问题的,能成功应该是其他巧合,比如可能你的char其实也是16位的等等。

网友G:
通常是给函数a()指定固定的地址,然后剩下的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vs2008编译无法通过的。

如果无法通过,则做以下调整:(*(void(*)(void))&Code[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但是你要注意函数的入口地址是按多少位来算的,像你这样按字节估计不行。 ...

貌似是地址赋值的时候出错,我用反汇编看了一下,a的地址为0x401080,但执行Pcopy后,Pcopy却等于0x401005;在这里出错,为什么!!!如果我直接将地址映射到0x401080那里开始拷贝代码,就能够完成运行。为什么会出现赋值时出问题?现在问题找出来了,新问题又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嘿嘿。我找到了方法。实践证明100字节确实小了。我改成1000就OK了

不会吧???你是怎么做到的???求代码贴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嘿嘿。我找到了方法。实践证明100字节确实小了。我改成1000就OK了

看到就去实践的人   得真理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你是怎么做到的???求代码贴出来

你改大点不行吗

网友D:
其实几乎所有的DSP编译都有代码overlay的功能,这个就是类似重定位的。需要注意的只有入口地址以及COPY的代码长度。从汇编语言的角度看一个函数就是一个入口地址,函数体占据该地址后连续的一段空间,要执行这个函数就是把这个入口地址付给PC指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几乎所有的DSP编译都有代码overlay的功能,这个就是类似重定位的。需要注意的只有入口地址以及COPY的代 ...

谢谢你的分享与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几乎所有的DSP编译都有代码overlay的功能,这个就是类似重定位的。需要注意的只有入口地址以及COPY的代 ...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玩汇编玩过一年,也明白。重定位问题实际上就是程序当中一些相对寻址和绝对寻址的问题。
对库的调用就是需要绝对寻址,对全局变量的访问也应该是绝对寻址,否则会出错。

楼主:
#include "stdio.h"
/*
这个代码是行的。
*/
void a();

void b();
char CodeArr[400];
void (*f)();
void main()
{
    int temp;
    char *Pcopy=(char*)b;
        f =a;
    for(temp=0;temp<500;temp++)
    {
            CodeArr[temp]=Pcopy[temp];//代码拷贝
    }
    (*(void(*)(void))&CodeArr[0])();    //强制转换为void (*)(void)函数类型
}

void a()
{
        char temp[10];
    printf("This is test!\n");
        scanf("%s",temp);
        printf("Get msg is:\t%s\n",temp);
}

void b()
{
   f();
}

网友H:
a()要可重入的,否则还是会错的。

网友I:
ROPI一定要保证。

网友J:
成功了只是巧合,并不具有通用性。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1. 字节对齐
2. 地址重定位
arm的bootloader在编译的时候指定了真实的运行地址。

网友B:
我也试过,试的结果和楼主差不多,地址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几乎所有的DSP编译都有代码overlay的功能,这个就是类似重定位的。需要注意的只有入口地址以及COPY的代 ...

学习啦  谢谢

网友K:
都是生成exe文件后再load到内存的。

网友L:
把大小改为1000后虽不报内存错误,但无法跑出效果,一样的卡死。测试过发现在127~128之间是个临界点,剩下的求大神解答咯~!

网友M:
有几个问题
1.取指令问题。如果是类似51的,CPU无法从RAM取指令的话,这个是无法实现的。
2.函数大小问题,汇编下可以用一些伪指令来获取。C下就不好弄了。或许可以在最后加一些特定的指令来判断,比如几个NOP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