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和浮点DSP的区别

楼主(2013-09-25):
定点和浮点DSP的区别,查到的说法是定点DSP进行浮点运算是靠软件实现,需要进行多指令运算,浮点DSP则直接通过硬件单指令实现。但定点DSP实现浮点运算的具体过程是怎样?求大侠指教,或者大家一起探讨,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最大的区别就是定点DSP在进行浮点预算时   只能进行整数部分运算   靠软件实现不太合理    最终还是在DSP定点CPU上运算
浮点的话多了一个浮点CPU   在单指令周期下就会计算出浮点结果   速度快  精度高
希望楼下继续讨论

楼主:
“从宏观上讲,浮点dsp比定点dsp的动态范围大得多。定点运算中,程序员必须时刻关注溢出的发生,为了防止溢出,要么不断进行移位定标,要么做截尾。前者耗费大量时间和空间,后者则带来精度的损失。相反,浮点运算dsp扩大了动态范围,提高了精度,节省了
运算时间和存储空间,因为大大减少了定标,移位和溢出检查”

动态范围怎么理解?

网友B:
动态范围, 也是数据所能够表达的数值范围.
浮点的正数范围 正数的时候是从 1.401298E-45 到 3.402823E38。

网友C:
还真没大区分的。

网友D:
楼上都是高人,初学者进来学习来了,帮顶下吧

网友E(2013-11-28):
定点DSP使用IQmath,能够将浮点运算转化为定点的IQmath里面的函数运算。

网友F:
呵呵,定点DSP和浮点DSP之间在成本与易用性方面仍有某些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差异已经不大。对设计人员最具重要性的特性在于浮点格式具有更高的算术灵活性与精确度。对高保真音频以及需要实数运算、更高精确度与较大动态范围的其它数据集应用而言,浮点 DSP 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网友G(2017-05-04):
定点dsp处理器具有速度快,功耗低,价格便宜的特点;而浮点dsp处理器则计算精确,动态范围大,速度快,易于编程,功耗大,价格高

网友G:
楼主准备使用DSP做哪一块应用?

网友H:
这个在文库上很多的文档参考。

网友H:
21id下载板块也有很多的资料。

网友I:
浮点相对编程简单一些,而且随着控制器价格越来越低,浮点逐渐成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