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3疯了么?

楼主(2013-09-25):
这几天被373搞死了。情况如下:
我们有一块电路板,用74HC系列搭的,前面是用一堆用 PC 机控制的 74,最后的出口处是一个373。大家都知道它是锁存器。在它前面不稳定的时候,它就锁住旧值不变,等前面稳定了,它再读入新值并锁住,这样就保证了旧值一下跳到新值,中间不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杂波。
373的输出送到一个STM32单片机上。单片机的作用就是计算373输出了多少个脉冲,下降沿触发。
但是我们发现:373锁不住。我们把原来接到 LE 的线路斩断,用电阻把 LE 强行拉低,确保 LE 是低电平。按说此时无论前面怎么变化,373的输出都应该不变。可是STM32却捕捉到很多的下降沿。
可是 373 似乎也没坏。因为:如果我们让 PC 用单步方式运行,就是说 373 前面部分以较慢的速度变化,那么 STM32 就没有杂波了!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显然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具体的需要给出图来。

网友B:
373搞疯了很多人了,可能不适合楼主,换374看看。要行了就准备请客吧。
373,有点特别,是“透明”的,51时代用的多。

网友C: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D:
就是,需要原理图。
373有一个输入、一个LE、一个OE。
373的LE是电平控制,如果是高电平,则OUT=IN,此时输入抖动,输出也抖动。
374的LE是上升沿瞬间锁定,输出不会抖动。

楼主:
多谢诸位回复!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控制信号的速度太快, 74 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