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方波到正弦波问题

楼主(2013-09-26):
我用时钟电压脉冲通过差分转换成正弦波,但是那正弦波形没有变换好,还很直,大家给个意见啊!

楼主:
波峰下来、波谷上来这段线性太明显,大哥们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啊?

网友A:
时钟——差分——正弦?

网友B:
用滤波的方法不行吗

网友C:
实在看不出来这是个方波转正弦电路。

网友D:
弄个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E:
把方波作傅立叶展开,就会发现它是基频和各倍频的组合,把不要的频率滤掉即可。

网友F:
看着像个乘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差分——正弦?

嗯嗯,大哥有什么好建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滤波器就可以了。

滤波之后不会更平滑么?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方波作傅立叶展开,就会发现它是基频和各倍频的组合,把不要的频率滤掉即可。 ...

这个有点难度,信号与系统不知道忘哪里去了

网友G:
楼主的电路是三角波转正弦波的电路。
可以将方波积分后再接入差分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难度,信号与系统不知道忘哪里去了

高数和积分变换都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