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Modelsim 中do 文件编写怎么调不出内部波形

楼主(2013-09-26):
以下是我的源文件:
      `timescale 1ns / 10psmodule Keyscan (sclk,rst_n,sw1_n,sw2_n,
                sw3_n,sw4_n,sw5_n,led_n);

input  sclk;                                                //系统时钟 50MHz
input  rst_n;                                                //全局复位管脚
input  sw1_n,sw2_n,                                //五个按键——低电平有效
        sw3_n,sw4_n,sw5_n;
output[4:0] led_n;                                 //5个LED——低电平亮

//--------------------------------------------------------------

reg[4:0]  sw_rst;

always @ (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rst_n)
            sw_rst <= 5'b11111;
          else
            sw_rst <= {sw5_n,sw4_n,sw3_n,sw2_n,sw1_n};
        end
//---------------------------------------------------------------

reg[4:0] sw_rst_r;

always @ (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rst_n)
            sw_rst_r <= 5'b11111;
          else  sw_rst_r <= sw_rst;
        end
//----------------------------------------------------------------

wire[4:0] key_en = sw_rst_r & (~sw_rst);

reg[19:0] cnt;

always @ (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rst_n)
            cnt <= 20'd0;
          else if(key_en)
            cnt <= 20'd0;
          else cnt <= cnt +1'b1;
        end
//-----------------------------------------------------------

reg[4:0]  low_sw;

always @ (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rst_n)
            low_sw <= 5'b11111;
          else if(cnt == 20'hfffff)
            low_sw <= {sw5_n,sw4_n,
                   sw3_n,sw2_n,sw1_n};
        end

reg[4:0] low_sw_r;

always @ (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rst_n)
            low_sw_r <= 5'b11111;
          else low_sw_r <= low_sw;
        end

wire[4:0] led_ctrl = low_sw & (~low_sw_r);
reg[4:0] led;

always @ (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rst_n)
                 led <= 5'b11111;
          else if(led_ctrl[0])
            led[0] <= ~led[0];
          else if(led_ctrl[1])
            led[1] <= ~led[1];
          else if(led_ctrl[2])
            led[2] <= ~led[2];
          else if(led_ctrl[3])
            led[3] <= ~led[3];
          else if(led_ctrl[4])
            led[4] <= ~led[4];
        end

assign led_n[0] = led[0] ? 1'b1:1'b0;
assign led_n[1] = led[1] ? 1'b1:1'b0;
assign led_n[2] = led[2] ? 1'b1:1'b0;
assign led_n[3] = led[3] ? 1'b1:1'b0;
assign led_n[4] = led[4] ? 1'b1:1'b0;

endmodule

以下是Testbench脚本:
timescale 1ns/1ns      //时间单位/精度

module Keyscan_tb;

reg     sclk;
reg     rst_n;
reg     sw1_n,sw2_n,                                //五个按键——低电平有效
        sw3_n,sw4_n,sw5_n;

wire[4:0] led_n;
/*-----------------------------------------------------
建立module 名 设置输入为reg 输出为 wire
------------------------------------------------------*/
Keyscan I_Keyscan
               (
                .sclk    (sclk ),
                .rst_n   (rst_n),
                .sw1_n   (sw1_n),
                .sw2_n   (sw1_n),
                .sw3_n         (sw1_n),
                .sw4_n         (sw1_n),
                .sw5_n   (sw5_n),
                .led_n   (led_n)
                );
// 例化 module
always #10 sclk = ~ sclk;
//设置 时钟
/*----------------------------------------------------------
* 初始化相应的变量,并设定激励输入
----------------------------------------------------------*/
initial
begin
  $monitor("%d,\t%b,%b,%b,%b,%b,\t%d",$time, sclk,sw5_n,sw4_n,sw3_n,sw2_n,sw1_n,led_n);
  #0     sclk  = 0;
         rst_n = 0;
         sw1_n = 1;
         sw2_n = 1;
         sw3_n = 1;
         sw4_n = 1;
         sw5_n = 1;

  #100   rst_n = 1;

end

initial
begin
        #200   sw1_n = 0;

  #300   sw2_n = 0;

  #400   sw3_n = 0;

  #500   sw4_n = 0;

  #600   sw5_n = 0;

  #350000   sw1_n = 1;

  #360000   sw2_n = 1;

  #370000   sw3_n = 1;

  #380000   sw4_n = 1;

  #390000   sw5_n = 1;
end

endmodule

以下是do文件:
vlib work
#新建一个库
vmap work work
#目前的逻辑工作库work和实际工作库work映射对应

vlog  ../modelsim/src/Keyscan.v
#编译Keyscan.v(/……/为其相对路径)
vlog  ../modelsim/Testbench/Keyscan_tb.v
#编译Keyscan_tb.v

vsim -novopt work.Keyscan_tb
#仿真测试脚本不优化
add wave-hex/I_Keyscan/ *
#调出波形,并以十六精制显示,显示I_Keyscan下的端口
run 3ms
#运行3ms 停下

但运行do文件之后调出的只是外部波形,图如下:谁能帮我解决下怎样调出内部波形。

网友A:
add wave-hex/I_Keyscan/ *,,,,试下把"/ *"中的空格去掉,,用modelsim看波形巨麻烦,,还是用debuss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