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图中的Mos管安全吗?

楼主(2013-09-26):
如题,请问图中的Mos管安全吗,会不会容易被击穿?需不需要改进?
谢谢!

添加整个原理图附件:

厂家原因分析130929更新:
http://www.nxp.com/documents/application_note/AN11243.pdf
补充说明:
        这个产品是一个欠压保护单元,假设额定电压为Vn,那么当电压降为60%Vn(或其它电压)以下的时候,该单元就会动作,进而关断供电或反馈欠压信号。
原理是这样的:可以把它类比为一个继电器,当电网正常的时候,线圈通电(此时想像为继电器吸合),当电网欠压时,线圈断电(此时想像为继电器释放)。
       这款产品额定工作电压为Vn=220V AC,当电网的电压为66%Vn以上时,电路正常工作,表现为“吸合”状态,当电网的电压下降到55%Vn时,欠压保护单元动作,表现为“释放”状态。

       现在产品确实存在MOS管被击穿的问题,但比例不是很大,而且是已经到客户那边的产品才发现的。不过放心我们是全检合格后出货的,现在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在哪里。看看大家怎么看?

      另外这个产品是老外的设计,我们只是做代工而已,分享此电路主要是为了能和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补充一下,输入KM101 是220V AC, 瞬间接通或断开;
          MOS管的负载是线圈,属于感性负载。

网友A:
交流啊,不用细看10之89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啊,不用细看10之89不安全

确实,测试的时候遇到最多的是FET102损坏,但比例不是很高0.1%左右。
很头疼啊,可以改进吗?

网友A:
测试坏1/1000,出去一年还不得10%啊

又不是逢试必坏,要想保证就得技术交底,你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坏1/1000,出去一年还不得10%啊

又不是逢试必坏,要想保证就得技术交底,你能吗 ...

电路图添加附件了,有空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MOS管耐压650V,电流7.5A

网友B:
首先要弄清是电压损坏,还是过热损害。这应该能做到吧。后面,解决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弄清是电压损坏,还是过热损害。这应该能做到吧。后面,解决就容易了。 ...

如果是过热坏的,板子会烧黑,有这样的情况,暂不分析。
我是想会不会是电网浪涌导至MOS管击穿,或者是静电击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过热坏的,板子会烧黑,有这样的情况,暂不分析。
我是想会不会是电网浪涌导至MOS管击穿,或者是静 ...

过热坏,板子不一定烧黑。肯定不会是静电。

网友B:
也不会也是电网浪涌。电网浪涌要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会也是电网浪涌。

可是FET102的工作时间不是很长,116ms左右,这样也会过热损坏?
上电瞬间FET102 D-S之间的波形图:

去除D104续流二极管后的波形图(会有一个高电压冲击):

网友C:
不用想肯定不安全,你这mos怎么能直接接感性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想肯定不安全,你这mos怎么能直接接感性负载呢!

还有个续流二极管D104和D105,可以消除感性负载带来的冲激。

网友B:
开关过程时间长就要过热。

楼主:
再补充一下:

修正后的原理图:

图中 L1直流电阻理论值为:156.5欧,3750匝, L2直流电阻理论值为:21.86K,2.6K匝。
上电瞬间L1 与L2 并联工作,166ms后L1 与L2 串联工作。时间是通过运放那边的电容充放电电路控制的。
修正:上电瞬间FET102和FET101均导通,但只有L1工作产生电磁力,之后FET102截止,FET101保持导通,L1和L2串联工作提供电磁力。13-9-27
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B:
输出加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加整形。

是整流输出后加整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整流输出后加整形吗?

变压器与MOS间加TVS,尝试使用二极管。烧掉图片什么样,PCB还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整流输出后加整形吗?

运放输出加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加整形.

不太明白啊,运放输出是方波啊,怎么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与MOS间加TVS,尝试使用二极管。烧掉图片什么样,PCB还能用吗?

请问是像D104 那样加吗?
烧掉的比较惨的情况有两种:
     1、过流烧的,线圈也烧掉了,一般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和FET都会坏。。
     2、压敏烧了之后造成的。这样的压敏肯定是爆了,运放也爆了一个坑。
以上两种情况PCB均可以继续使用。

我现在很想知道的是,没有过流的迹象,也没有过压的迹象,FET102就坏了,怎么回事?

网友E:
围观大神的解答

网友B:
把11楼时间分度变小后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1楼时间分度变小后再看。

这都是正常的波形,开始上电时FET102 D-S有电压V(整流后的电压),延时50ms后FET102导通,D-S电压下降,导通116ms后,FET102关断,D-S的电压恢复V。

时间分度变小后也看不出什么来。

网友A:
楼主说说2个,一个是它是干嘛用的,二个是L101怎么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2个,一个是它是干嘛用的,二个是L101怎么回事儿

一、这是个欠压保护单元
二、L101里面有三组线圈和一些机械件和弹簧组成一个电磁机构,类似继电器。
    一组是所谓的滤波线圈,在电源输入端。
    二组是激励线圈,和FET102配合工作,电阻较小,电流大能产生较强的磁力让机构吸合。但FET102导通时间短,否则功率很大(300W左右)且发热严重。
    三组是保持线圈,和FET102配合工作,电阻较大,电流小能产生的磁力相对较小,但能让机构保持吸合。功率小(小于3.5W),可以长时间工作。
     上电瞬间FET101和FET102同时导通,激励线圈和保持线圈是并联工作的,能提供很强的电磁力。
     之后FET102截止,FET101导通,激励线圈和保持线圈是串联工作的。提供电磁保持力。
看看能不能理解?

好多了吔,大体清楚了。先把L101部分重新画过

网友F:
改进:
MOSFET的漏极到POWER_GND串联一个电容、串联一个电阻、电阻上并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阴极接POWER_GND).

网友A:
既然是代工,那也就不能改了
诚然,电原理比较简单,产品品质还是容易保证的

网友G:
我觉得可以这样分析:
1、找出怀疑的方向,做破坏型试验,比如怀疑电感引起的尖峰电压,那就把输入电压加到最大允许电压进行测试,看看故障率是不是升高了和现象是不是一样的,哪样就可以判断什么引起故障?
2、静电原因。可以把坏的MOSFET给原厂,一般可以判断出来的。

网友G:
MOSFET ,G端最好加上稳压管和接地电阻。防止静电损坏G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进:
MOSFET的漏极到POWER_GND串联一个电容、串联一个电阻、电阻上并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阴极接POWER_GN ...

目的是为了消除高频脉冲是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SFET ,G端最好加上稳压管和接地电阻。防止静电损坏GS
我觉得可以这样分析:
1、找出怀疑的方向,做破坏型试验,比如怀疑电感引起的尖峰电压,那就把输入电压加到最大允许电压进行测试,看看故障率是不是升高了和现象是不是一样的,哪样就可以判断什么引起故障?
2、静电原因。可以把坏的MOSFET给原厂,一般可以判断出来的。

1、你说的破坏性试验可以试试。
2、静电原因:曾经有寄回给原厂,他们是说事静电击穿。
3、G端加个稳压管和接地电阻也挺有道理的。

网友H:
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这一块   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I:
交流电,分析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J:
粗看貌似没太大问题,看看PCB走线,续流二极管是否距离MOS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围观大神的解答

你可以说说静电击穿相关知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粗看貌似没太大问题,看看PCB走线,续流二极管是否距离MOS太远

续流二极管与MOS距离很近。详见一楼PCA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SFET ,G端最好加上稳压管和接地电阻。防止静电损坏GS

从以上动放的原理图来看,如果产品上电的话,输出要么是Vcc要么是VEE。
如果说没有上电的话,输出相关于悬空,那么输出到G的话也是悬空,这样GS被静电击穿的可能性大。

这个提议可以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说说静电击穿相关知识吗?

已经装到PCB上了,就不用考虑静电击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像D104 那样加吗?
烧掉的比较惨的情况有两种:
     1、过流烧的,线圈也烧掉了,一般整流二极管 ...

烧掉都是瞬间的,你要是能还原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K:
MOS管不带这么驱动的,肯定容易损坏,至少你得给栅极一个放电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掉都是瞬间的,你要是能还原问题,就好办了

这个不知道如何才能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K:
MOS管不带这么驱动的,肯定容易损坏,至少你得给栅极一个放电的电路吧

看似没有,其实是有个放电回路的。通过运放那边的电阻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