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求指点

楼主(2013-09-26):
该电路如图所示, R+R-之间采集电阻信号,电阻范围从500M到0欧,在R+R-悬空时,改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运放在没有输入时,输出受什么影响?

网友A(2014-11-22):
你这个电路都不完整,R+R-,的另一端到哪去了,且按运放的特性,输出只受输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