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C8051F330的I2C通讯问题

楼主(2013-09-26):
不用C8051F330的SMBus,只是用P0^0,和P0^1口用作模拟I2C总线进行通讯可以吗?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我的通讯程序没有错误,可是就是实现不了效果,能不能帮我写一段C8051F330的初始化程序?只需要将P0^0作为SDA,和P0^1口用作SCL,模拟I2C总线进行通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的通讯程序没有错误,可是就是实现不了效果,能不能帮我写一段C8051F330的初始化程序?只需要将P0^0作为SDA,和P0^1口用作SCL,模拟I2C总线进行通讯,非常感谢!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时序吧,按iic的协议来,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通讯程序没有错误,可是就是实现不了效果,能不能帮我写一段C8051F330的初始化程序?只需要将P0^0作 ...

P0MDOUT|=0X01;  //P0.1推挽输出,P0.0开漏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通讯程序没有错误,可是就是实现不了效果,能不能帮我写一段C8051F330的初始化程序?只需要将P0^0作 ...

F330的初始化程序请使用程序配置向导生成,方便快捷直接调用。
SMBUS是兼容I2C的,请参考silicon labs IDE根目录下面的参考例程。
详情之咨询您的代理商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16-03-10):
引用 网友A:
P0MDOUT|=0X01;  //P0.1推挽输出,P0.0开漏输出

P0^0作为SDA,和P0^1口用作SCL
P0MDOUT|=0X01;  //P0.1推挽输出,P0.0开漏输出   这样配置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0^0作为SDA,和P0^1口用作SCL
P0MDOUT|=0X01;  //P0.1推挽输出,P0.0开漏输出   这样配置么? ...

可以

网友E:
P0MDOUT|=0X00;     那这样配置呢
我现在两种配置方法都没有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0MDOUT|=0X00;     那这样配置呢
我现在两种配置方法都没有数据

用头一种配置,没数据不是配置的问题,可能是时序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头一种配置,没数据不是配置的问题,可能是时序不对

是读出的数据全是FF,是不是写数据有问题,时序怎么检查?

读写程序可能都有问题,和标准的时序对比 就知道哪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