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虚拟串口中,PC每1ms发送一次SOF,设备就进一次中断?

楼主(2013-09-26):
为嘛我会一直进USB低优先级中断呢?是不是主机每秒发送的SOF造成的?求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原来如此,那这样不是很占CPU么?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把中断断点放在中断函数里,USB初始化时第一次进入中断函数,这时是因为USB复位。但再取消掉断点,全速运行,发现PC识别不到USB设备,它显示为“UNKNOW DEVICE”。如果我一开始不设置断点,全速运行,它就能识别到USB虚拟的COM口。
是不是说复位中断必须在多少时间内完成?

网友A:
you can disable SOF interrupt .

In USB application , you need respond ACK ,NAK or stall in 3m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disable SOF interrupt .

In USB application , you need respond ACK ,NAK or stall in 3ms .  ...

有人说是枚举过程中不能中断。那请问我会陆续进入复位中断、SOF中断、正常通信中断。是否这三个陆续进入以后才算枚举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C:
这个也是我的疑问,做个记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要沦为水贴了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来个小结
USB枚举过程:
(1)        USB主机检测到USB设备插入后,对设备复位。
(2)        USB主机对设备发送获取设备描述符的标准请求。
(3)        设备收到该请求后,在数据过程将设备描述符返回给主机。
(4)        主机在成功获取到一个数据包的设备描述符后并且确认无错误后,返回一个0长度的状态数据包给设备。
(5)        主机再对设备复位一下,接下来进入到设置地址阶段。
(6)        USB主机发出一个设置地址的请求,地址包含在建立包中。
(7)        USB设备在收到地址后,返回0长度的状态包。
(8)        主机收到0长度的状态包之后,返回一个ACK。
(9)        设备在收到这个ACK之后,就可以启用新的地址了。
USB一直进中断的原因:主机每1ms就给设备发送一个sof,3ms没反应主机就挂起。所以一直进中断属于正常现象。
USB虚拟串口使用时应注意:
(1)        用于上拉的控制位使能时,主机能检测到USB设备。
(2)        设备插入时,地址为0,后由主机分配地址。
(3)        枚举结束前(即设备被识别前),不能中断程序,否则设备不能被识别。
(4)        设备发送usb_SendDataToHost("\r\n$ERRCMD#\r\n", 10)注意数据长度为10,而不为16.
主机发送“WHO’S DEMO”这类有空格的字符串时,空格会被省略,在设备里计算长度时应为9,而不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