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Orcad中反向标注元件属性的问题

楼主(2013-09-26):
已结贴!

网友A:
就好比给了你一个参考一样    这个就是occurence“和”instance“

官方文档中说的很清楚

非常感谢!由于这问题自己也说不清楚,有文档也找不到点,因文档又是一大片英文,逐个细看又一时消耗不了。经你一指点,顿时了解一些。感谢!

楼主: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类似中文资料可以分享下的?软件自带的帮助都是英文的

楼主:
谢谢~资料不错,又学到了。太感谢了

楼主:
关于文中提到的两个概念,琢磨了半响,还是没有能够理解是如何使用~。。。可否再指点下

楼主:
暂时是知道一点了,在backannotate的设置框里,可以选择模式"occurence"还是"instance",如果选择了occurence,就相当于图中修改了B组参数,这时候两组参数就不同步了。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选择instance,则修改了A组参数,B组一直是自动更新为A组一样的参数。

两组参数不一样,比如图上一边显示为C105,一边显示为C100,这意味着什么?输出网表时又以哪个为准?哪位用比较易懂的话指导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