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调试了100年也没调出来的,ATMega128驱动RX8025程序,大神帮忙

楼主(2013-09-26):
主要问题是写入一字节数据,在读取应答位的时候,应答为高电平,就会返回错误,剩余的数据就写不进去

unsigned char time[7]={0x11,0x37,0x10,0x04,0x26,0x03,0x13},buf[7];
int main(void)

    system_init();
   while(1)
   {
    WDR();
     RX_8025_IIC_WritePage(0,7,time) ;
     RX_8025_IIC_ReadPage(0,7,buf);
    }

#define RX_8025_IIC_ADDRESS 0x64

#define        RX_8025_SDA_1        PORTB|=(1<<PB5)
#define        RX_8025_SDA_0        PORTB&=~(1<<PB5)

#define        RX_8025_SDA_DDR_1 DDRB|=(1<<PB5)
#define        RX_8025_SDA_DDR_0 DDRB&=~(1<<PB5)

#define        RX_8025_SCL_1        PORTB|=(1<<PB6)
#define        RX_8025_SCL_0        PORTB&=~(1<<PB6)

#define        RX_8025_SCL_DDR_1 DDRB|=(1<<PB6)
#define        RX_8025_SCL_DDR_0 DDRB&=~(1<<PB6)

/**************************RX_8025_IIC初始化**************************/

void RX_8025_IIC_Init(void)
{
        RX_8025_SDA_DDR_1;//设定SDA输出
        RX_8025_SCL_DDR_1;//设定SCL输出
}

/***************************************RX_8025_IIC起始信号*******************************/

void RX_8025_IIC_Start(void)
{
        RX_8025_SDA_1;
        RX_8025_SCL_1;
        RX_8025_delay5us();
        RX_8025_SDA_0;
        RX_8025_delay5us();
        RX_8025_SCL_0;
}

/**************************************RX_8025_IIC结束信号********************************/

void RX_8025_IIC_Stop(void)
{
        RX_8025_SDA_0;
        RX_8025_SCL_1;
        RX_8025_delay5us();
        RX_8025_SDA_1;
        RX_8025_delay5us();
}
/*************************************RX_8025_IIC应答信号***********************************/
unsigned char RX_8025_IIC_ASK()
{
        unsigned char i=0;
        RX_8025_SCL_DDR_1;//设定SCL输出
        RX_8025_SDA_DDR_0;//设定SDA为输入引脚
//        RX_8025_SDA_0;

        RX_8025_SCL_1;
        RX_8025_delay5us();
        while(PINB&0x20)
        {
                i++;
                if(i>=200)
                {
                        RX_8025_SCL_0;
                        RX_8025_SDA_DDR_1;//设定SDA为输出引脚
                        return False;
                }

        }
        RX_8025_SCL_0;
        RX_8025_delay5us();
        RX_8025_SDA_DDR_1;//设定SDA为输出引脚
        return        True;

}

/**************************RX_8025_IIC发送应答*******************************************/

void RX_8025_IIC_SendACK(void)
{
        RX_8025_SDA_0;
        RX_8025_SCL_1;
        RX_8025_delay5us();
        RX_8025_SCL_0;
        RX_8025_delay5us();
        RX_8025_SDA_1;
}

/**************************RX_8025_IIC发送无应答*******************************************/

void RX_8025_IIC_SendNACK(void)
{
        RX_8025_SDA_1;
        RX_8025_SCL_1;
        RX_8025_delay5us();
        RX_8025_SCL_0;
        RX_8025_delay5us();
}
/**************************************写一个字节***************************/

void RX_8025_IIC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RX_8025_SDA_DDR_1;//设定SDA为输出引脚
        RX_8025_SCL_DDR_1;//设定SCL输出

        for(i=0;i<8;i++)
        {
                if((dat&0x80)==0x80)
                {
                        RX_8025_SDA_1;
                }
                else
                {
                        RX_8025_SDA_0;
                }
                RX_8025_SCL_1; //SCL 拉低数据写完毕
                RX_8025_delay5us();
                RX_8025_SCL_0; //SCL 拉高准备写数据
                RX_8025_delay5us();
                dat=dat<<1;
        }
//        RX_8025_IIC_ASK();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X_8025_IIC_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dat=0;
        RX_8025_SDA_DDR_0;//设定SDA为输入引脚
        RX_8025_SDA_1;
        for(i=0;i<8;i++)
        {

                RX_8025_SCL_1; //SCL 拉高准备读数据
                RX_8025_delay5us();
                dat=dat<<1;
                if(PINB&0x20==0x20)
                {
                        dat=dat|0x01;
                }
                RX_8025_SCL_0; //SCL 拉低数据写完毕
                RX_8025_delay5us();

        }

        RX_8025_SDA_DDR_1;//设定SDA为输出引脚
        return dat;
}

/***********************************************固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unsigned char RX_8025_IIC_Write_ADD_By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RX_8025_IIC_Start();
        RX_8025_IIC_WriteByte(RX_8025_IIC_ADDRESS);
        if(RX_8025_IIC_ASK()==True)
        {
                RX_8025_IIC_WriteByte(add);
                if(RX_8025_IIC_ASK()==True)
                {
                        RX_8025_IIC_WriteByte(dat);
                        if(RX_8025_IIC_ASK()==True)
                        {}
                        else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RX_8025_IIC_Stop();
        RX_8025_Delayms(10);        //5ms的延时很关键,不然写入会出错
        return True;
}

/***********************随机地址读取数据*************************************************/

unsigned char RX_8025_IIC_Read_ADD_Byte(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dat;

        RX_8025_IIC_Start();

        RX_8025_IIC_WriteByte(RX_8025_IIC_ADDRESS);
        if(RX_8025_IIC_ASK()==True)
        {
                RX_8025_IIC_WriteByte(add);
                if(RX_8025_IIC_ASK()==True)
                {
                        RX_8025_IIC_Start();
                        RX_8025_IIC_WriteByte(RX_8025_IIC_ADDRESS|0x01);        //读操作
                        if(RX_8025_IIC_ASK()==True)
                                dat=RX_8025_IIC_ReadByte();
                        else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RX_8025_IIC_SendNACK();
        RX_8025_IIC_Stop();
        return dat;
}

/****************************************RX_8025连续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X_8025_IIC_ReadPag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RX_8025_IIC_Start();

        RX_8025_IIC_WriteByte(RX_8025_IIC_ADDRESS);
        if(RX_8025_IIC_ASK()==True)
        {
                RX_8025_IIC_WriteByte(add);
                if(RX_8025_IIC_ASK()==True)
                {
                        RX_8025_IIC_Start();
                        RX_8025_IIC_WriteByte(RX_8025_IIC_ADDRESS|0x01);        //读操作
                        if(RX_8025_IIC_ASK()==True)
                        {
                                for(i=0;i<n-1;i++)
                                {
                                        *dat=RX_8025_IIC_ReadByte();
                                        RX_8025_IIC_SendACK();
                                        dat++;
                                }
                                *dat=RX_8025_IIC_ReadByte();
                                RX_8025_IIC_SendNACK();
                        }
                        else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RX_8025_IIC_Stop();
        return True;
}

/***********************************************连续数据写入**********************************************/

unsigned char RX_8025_IIC_WritePag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WDR();

        RX_8025_IIC_Start();

        RX_8025_IIC_WriteByte(RX_8025_IIC_ADDRESS);
        if(RX_8025_IIC_ASK()==True)
        {
                RX_8025_IIC_WriteByte(add);
                if(RX_8025_IIC_ASK()==True)
                {

                        for(i=0;i<n;i++)
                        {
                                RX_8025_IIC_WriteByte(*dat);
                                if(RX_8025_IIC_ASK()==True)
                                {
                                        dat++;
                                }
                                else
                                        return False;
                        }

                }
                else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False;
        RX_8025_IIC_Stop();
        WDR();
        RX_8025_Delayms(15);
        return True;
}

void RX_8025_delay5us()
{
    unsigned char n = 3;

    while (n--)
    {
        nop();
    }
}

void RX_8025_Delayus(unsigned int lus)
{
        while(lus--);
        WDR();
}

void RX_8025_Delayms(unsigned int lms)
{
        while(lms--)
        {
                RX_8025_Delayus(1300);
                WDR();
        }
}

楼主:
没有大神搭理我

网友A:
mega128不是有iic硬件么,怎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ga128不是有iic硬件么,怎么不用,

IIC的硬件用在了AT24C16上了,这个器件只能靠模拟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IC的硬件用在了AT24C16上了,这个器件只能靠模拟的了

iic是可以选址的啊,并联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是可以选址的啊,并联使用的,

硬件上分开了,没有复用,24C16使用的TWI,普通IO使用的模拟IIC,现在是把RX8025的SDA和SCL跨接到TWI上,可以读取到时间了,这样的话,可能要重画PCB板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上分开了,没有复用,24C16使用的TWI,普通IO使用的模拟IIC,现在是把RX8025的SDA和SCL跨接到TWI上, ...

如果没有量产的话就重新画吧   总比你浪费两个IO口要好一点

网友C:
神才知道:你今年几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