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得瑟】尝试状态机编写 Modbus

楼主(2013-09-26):
这两天在写Modbus通信程序,觉得很乱,所以画了流程图辅助。
以前在台企实习的时候见过他们用状态的方式写很漂亮的程序,匠人手记里也有对状态机的讲解。
所以自己安装自己的理解尝试用状态机写这个Modbus的程序。
如图把Modbus通信分成5个状态,每个状态的跳转条件,和每个状态下需要进行的程序操作及操作所在程序段全部表现出来。

程序已经写完了,通信基本OK,但数据很多的时候还是会有明显的丢包现象。

现在疑惑几个问题:
1. 这个流程图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画的,没有参考过别人的流程图是如何绘制的,所以也不知道表不标准,就是自己撮能合理解。
2.用exel做流程图 我承认有点奇葩,大家作流程图大多用什么软件。
3.状态机的编程方式自己写完以后还是感觉不是很理解,在不同状态下切换时是否需要把变量和程序也完全区分开来?
因为原来在台企看到他们的程序,从一个状态跳转另一个状态时,就算变量和代码的重复性非常高,他们也是全部重新写一次,把两个状态下的代码和变量全部区分开。但自己这么做觉得是不是太繁琐了。

PS:附上代码

楼主:
这么冷清。。。
自己沙发。

网友A:
呵呵,你的帖子我刚才看了一遍了。做的不错

网友B:
从一个状态跳转另一个状态时,就算变量和代码的重复性非常高,他们也是全部重新写一次,把两个状态下的代码和变量全部区分开。但自己这么做觉得是不是太繁琐了。
是比较繁琐, 但是这样不容易出错, 特别是复杂的状态机时, 是个避免 bug 的一个好办法. 尽管我也不喜欢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的帖子我刚才看了一遍了。做的不错

:handshake

网友C:
看得出花了不少心思,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得出花了不少心思,顶起

之前一直移植的别人的Modbus程序在用,丢包严重,而且中断里逻辑也很混乱,非常难受。但主体的程序不是通信,所以一直没大改。
这几天整好空,就决定自己从头写一次。花了三天时间一边画流程图一边写。

网友D:
感觉还是很乱!!!
modbus协议里面,规定 3.5个字符接收间隔,可以作为一桢的标志。

那种把串口驱动,数据接收,协议解析,应用层代码编写,搞得一锅粥似的,
无疑是很愚蠢的做法

网友E:
创新点在exce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很乱!!!
modbus协议里面,规定 3.5个字符接收间隔,可以作为一桢的标志。

这幅图只是数据接收,协议解析两个部分的程序,驱动层和应用层肯定是要分开的。
那么你觉得乱的地方就是我把数据接收和协议解析同步搞在了一起。
一开始我也是觉得3.5个字符做为一帧数据结束的唯一标识,但实际情况的在接收中有大量的情况是可以在接收中就判断错误直接放弃的。如第一个数据地址码就错了,直接放弃这一帧数据会比把数据全部接收过来在等待协议解析要效率高很多吧。
而且数据接和协议解析搞在一起的地方自己也很清楚,所以特别用不同的颜色标记出来,就是图中粉红色地方。

串口,是一种慢速设备,这种高效,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 就是说,它的影响很小,也低效不到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创新点在excel

因为在台企的时候看过他们用exel做的通信分析的流程图。已经n个月前的事了,凭**感觉模仿一下。

网友F:
记得freemodbus用状态机实现的,没研究,直接好用。

网友G:
可以写成三层

驱动  协议 和应用

驱动  对于接受来说 就是后台(中断服务程序),就是说中断服务程序不要出现与协议相关的东东
协议  就是modbus的实现,在while下(前台)写就可以
应用  就是具体的接收的数据干啥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幅图只是数据接收,协议解析两个部分的程序,驱动层和应用层肯定是要分开的。
那么你觉得乱的地方就是 ...

3。5标示可以在中断里面做。

考虑效率,可以换成CAN 通信  以太网通信。通用性 可读性 比效率要重要的多。效率也不能当饭吃。

楼主:
引用 网友G:
3。5标示可以在中断里面做。

考虑效率,可以换成CAN 通信  以太网通信。通用性 可读性 比效率要重要的多 ...

确实如此,受教了,看来还需要花点时间再修改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很乱!!!
modbus协议里面,规定 3.5个字符接收间隔,可以作为一桢的标志。

受教了,其实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有点乱。既然用了状态机去做就应该把每个状态入口做的简介干净。求中断里的那一点点效率确实有点和自己一开始的为了简化思路做流程图的目的本末倒置了。回去再改过。

楼主:
重新修改了程序和流程图,把数据接收和协议分析分开处理。

程序:

网友H:
MODBUS是有种简单串口控制协议,直线型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MODBUS设备用什么东西做的测试啊?
是MODSCAN32吗?

是的,是MODSCAN32,如图中所示,我T3.5的判断是>3也就是T4,所以不算严格。
我之前代码里(也就是帖子附件里的),定时器的时间是定的T1.5,所以判断>3也就是T6,也能来的。
后来我修改了定时器的时间为T1,目前通信也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感谢!我再看一下吧!
我严格定义了T3.5,作为帧间诊断!结果使用MODSCAN32作为主站时,不能接收到完整的 ...

我9600波特率下 T4的时间是4.4ms通信正常的,4ms和10ms的差距也太大了。
逻辑上T3.5的判断在接受时短一点比上一点更能兼容设备呀。
我串口也是USB转的,485模块用的是讯拓的485转换器。硬件基本上和你一样。
我这边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高波特率(19200,38400)无法通信,最后是那个串口转USB的设备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那边如果是硬件问题的话可能那个USB转串口好好检查一下,或者找个有串口的电脑直接接上去试试。

网友J(2015-10-10):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谢谢

网友K(2016-09-02):
参考FREEMODBUS协议。我不喜欢它开始没有地址检测功能,也就是无论是不是给他的数据,他都会算CRC,算完了才比较地址。对总线设备,特别是设备多的时候,会浪费大量时间。不知道作者有不有其它考虑!

网友L(2017-06-23):
谢谢楼主分享心得,试试看

网友M:
我就是用状态机实现的 主机/从机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