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6是哪个IC

楼主(2013-09-26):
如图,MRRZ是LM3485,5646应该是MOS管,求5646是哪个IC

楼主:
好难找啊

网友A:
在升压 dc-dc里找。

网友A:
你在这里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这里好吧。

嗯。这里有个FAN5646,不过它的封装和图上的不一样。它的封装是5个引脚,图上的为6个

网友A:
那你这个应该是国产的DC-DC 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应该是国产的DC-DC 芯片。

它在电路中的命名是Q11,DC-DC的也能这样命名吗

网友A:
我只是猜测,看你电路就是一个DC-DC模块电路,如果这个IC是升压管理,另外一个就是MOS,不然就反过来。

楼主:
这个应该是MOS,MRRZ是电压管理的,是LM35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猜测,看你电路就是一个DC-DC模块电路,如果这个IC是升压管理,另外一个就是MOS,不然就反过来。 ...

这个应该是MOS,MRRZ是电压管理的,是LM3586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MOS,MRRZ是电压管理的,是LM3586

找到了,应该是FDC561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