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10.4软件烧写问题

楼主(2013-09-26):
之前已经运行成功的工程,在DEBUG 时突然出现如下图问题,很郁闷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B:
请更新下OSBDM的Driver
检查EVM上的跳线有没有动过
检查软件是否修改过JTAG管脚的属性(用作GPIO),是否是能flash security

网友C:
建议更新一下OSBDM的固件,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下载到固件更新软件:
http://www.pemicro.com/osbdm/index.cfm

网友D:
过来看看问题解决没 学习下

网友B:
你使用的DSC那款芯片? 比较老的板子存在这个问题。一般在CW10.4里尝试使用OSBDM连接时,CW会提示更新firmware,请按照CW 的指示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