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在中断接收多字节

楼主(2013-09-26):
我现在是在中断里接收一个字节能接收正确,可是接收多字节就不对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QQ879733025

网友A:
大多是波特率问题。。。看一下你的波特率误差有多大,太大的时候接收少一点的字节没问题,接收多了是有问题的。。。。

网友B:
用一个数组接收就不对了?
两边数据位,波特率是不是一致?

网友C:
串口一个帧只能传输1个字节,楼主怎么“在中断里收多个字节”的呢?要一次中断进去收多个字节,后面的接收必须用查询解决,不知道楼主是不是遇到这种问题,另外你不提供程序,大家怎么看呢?二姨不喜欢大家私聊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