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结

楼主(2013-09-26):
小弟一直有一个问题没有想通,为什么在无电场力和其他激发作用的作用下,参与扩散运动的多子数目等于参与漂移运动少子数目?请那位大哥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A:
楼主打算往这个方向进攻?

网友B:
一定条件下的动态平衡

网友C:
电荷平衡嘛, 否则这个材料就带电了.

网友D:
主要是 反向偏置 还是有些不理解 书上讲的都太 笼统了

网友A:
一般书只能这样简单,然而还是不能理解。若更深入,你就更不用理解了

网友E:
《模拟电路》关于此的描述仅仅是段“演义”,掌握相关模型即可。

网友F:
这个问题,建议看一本书实用模拟电路设计,老美写的,比较详细,译者也不错。

网友G:
看理科的半导体物理,可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