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的作用,

楼主(2013-09-26):
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是起到什么作用,输出是作为AD的输入,
输入为几十mv的无规律信号.谢谢

网友A:
缓冲 电压跟随

网友B:
去掉负电压;但这个电路不好,负时,运放处于开环状态

网友C:
乱说!
应该是峰值检波。

楼主:
什么意思,请六楼详解

网友D:
半波整流。输入端先加入一个直流信号,然后低于0V的信号被限制在0V上

楼主:
那对于高于0V的电压是否就起到了电压跟随的作用,还有个疑问,OP输出是接AD采样的,而在OP的正向输入端把输入上拉到2.7V左右,那OP输出是否也有偏置电压,

网友C:
交流的正半波,运放输出经过二极管整流。
由于输出有RC滤波,交流输入负半波的时候,二极管反偏,RC比较大,放电比较慢,实际就是峰值检波。

楼主:
不好意思,输入端的两个二极管为开关二极管,不是稳压管.这个经过我仿真得出,此电路的作用主要是峰值检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