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询频差法测量频率的原理和方案

楼主:
最近有个案子要测量600多Khz的频率,知道原始频率为625Khz,而求另一个频率与此频率的频差,另一个频率值只会比625Khz小,且频差相差应该在10Khz以内,求测量此频率的方案.不要用傅立叶变换因为系统是单片机,运算能力跟不上.

网友A(2013-09-26):
混频+LC选频(选出差频)+测量差频

网友B:
  频率与宽度有关联性。输入信号变换为对应宽度的矩形波积分,输出信号幅度就表示频率,识别积分幅度就可以识别频率。电路在附件。

楼主:
或门后面是运算放大器还是比较器,后面乘法器可以用MCU里的乘法器来实现么,本人知识浅薄,原理请详解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或门后面是运算放大器还是比较器,后面乘法器可以用MCU里的乘法器来实现么,本人知识浅薄,原理请详解 ,谢谢 ...

  K乘法器请到模拟电子技术论坛看“请教一个问题: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耦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频率与宽度有关联性。输入信号变换为对应宽度的矩形波积分,输出信号幅度就表示频率,识别积分幅度就可以 ...

实在看不出这个“K”是什么。
再说,测量电压的误差远比测量频率差为大,如2楼所说直接测量频率差(外差法)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