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结构体问题

楼主(2013-09-26):
我在主函数 声明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long    speed_error2;
        long    speed_error1;
        long    speed_error0;
        long    ierr0;
        long    ierr1;
        long         desiredTorque;
        long        integral_speed_error;
        long    iDes;
        int         wEst_10xrpm;
        int            wDes_10xrpm;
        int            active[3];
   unsigned int        iSFB[4];
   unsigned int        iFB[3];
        int         dutyRatio;
  unsigned int position;
        int     spd;
} anSRM_struct;
anSRM_struct SRM={0,0,0,0,0,0,0,0,0,0,0,0,0,0,0,0};

怎么在DSP281x_DefaultIsr.c 中引用啊 一编译就是  "DSP281x_DefaultIsr.c", line 30: error: identifier "iSFB" is undefined
"DSP281x_DefaultIsr.c", line 32: error: identifier "SRM" is undefined
"DSP281x_DefaultIsr.c", line 100: error: identifier "SRM" is undefined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没有人回答么  我不太会

网友A:
是不是缺个结构名啊   先别赋值也报错吗

网友B:
按理这样定义是可用的, 是不是
anSRM_struct SRM={0,0,0,0,0,0,0,0,0,0,0,0,0,0,0,0};

里面的元素个数不足 anSRM_struct 的个数呢?

网友C:
     int            active[3];
   unsigned int        iSFB[4];
   unsigned int        iFB[3];

数组初始化赋值记得用花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额  这个帖子我没打算结  还是不对  结错了

结构体问题还是不行

网友E:
不要这么写 anSRM_struct SRM={0,0,0,0,0,0,0,0,0,0,0,0,0,0,0,0};
用 anSRM_struct SRM;
   memset(&SRM,0,sizeof(anSRM_struct ));

网友F:
楼主你好,你定义的结构体里面有数组,对应的数组赋的值确是具体的数0。16个成员,报错显示的那个数组名刚好跨在16之间,结构体是不是应该为23个成员,赋值写23个0呢?

网友G(2015-08-28):
为什么我定义的结构体,我不能赋值给其中的变量,一直为0.

网友H(2015-09-30):
应该默认就是全部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