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T6 接LCD12864的配置

楼主(2013-09-26):
LCD控制器为ST7920,8位并行方式
硬件连接:
PC0-PC7:LCD_D0-D7  8位数据线
PC8:    LCD_RS          并行数据选择信号
PC9:    LCD_R/W        读写选择信号
PC10:   LCD_EN         使能信号
其它:    LCD_PSB  并行选择,硬件接高电平
          LCD_/RST 复位信号,硬件接地
上述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软件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Pin_3 |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因数据端和控制命令端口都用C口,在分别执行数据写入 GPIO_RWite(GPIOC,data)  和指令写入 GPIO_RWite(GPIOC,Command) 时,程序能否自动分辨数据口和指令口?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发送数据还是命令是通过RS管脚来控制的

楼主:
2楼大侠:
下面的模块应该没有问题吧
/**  数据写入 **/
void Write_Data(u8 Data)
         {
         u16 data=0x0;
         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RW);        // LCD_R/W = 0 写入
     GPIO_SetBits(GPIOC,GPIO_RS);        // LCD_RS = 1  数据选择
     data =data|Data ;
         GPIO_Write(GPIOC,data);                // 写入数据
     delay_ms(5);
         GPIO_SetBits(GPIOC,GPIO_EN);        // 打开使能
     delay_ms(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EN);        // 关闭使能
     }

/**  指令写入 **/
void Write_Command(u8 Cmd)
        {
        u16 temp=0x0,Command;
        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RW);        // LCD_R/W = 0 写入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RS);        // LCD_RS = 0  命令选择
    Command = temp | Cmd;
        GPIO_Write(GPIOC,Command);        // 写入指令
    delay_ms(5);
        GPIO_SetBits(GPIOC,GPIO_EN);        // 打开使能
    delay_ms(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EN);        // 关闭使能
    }

网友A:
没发现问题,但程序严重可以优化,而且忙等待换成忙检测会比较好

楼主:
多谢craaazyfor大侠,我正在设计板子,如果各部分的连接没有问题,就可以制作板子了。
待板子制作完开始调试程序时,还会遇到问题需要请教。

网友B:
LCD_RS  操作的。

网友B:
好像是RS为高是命令 rs为低是数据的。

网友C:
楼主没有看12864的手册么?

网友C:
或者去参考一下例程修改的

网友C:
我就是使用51单片机移植的TFT的彩屏的。

楼主:
仔细看了LCD12864的8位并行时序图,没错。
写入指令时,RS=0;写入数据时,RS=1。

网友D:
其实仔细看看datasheet就很容易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