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电流常闭交流控制开关

楼主(2013-09-26):
电网通电情况下,开关打开,电网断电情况下,开关闭合?电流300A,电压5v
交流接触器无300A常闭触点
麻烦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低压都是用MOS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都是用MOS做开关。

是整个电网停电的情况下进行的保护,用电子的不是还是需要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整个电网停电的情况下进行的保护,用电子的不是还是需要电。

交流电网已经停电了,为何接点要300A那么大的容量?

网友C:
http://detail.1688.com/offer/1230705503.html

【高品质】供应JL15系列交/直流继电器 JL15-300A
产品品牌: FOLANT
产品型号: JL15-300A

联系方式

额定电压:24-380V产品系列:JL15
线圈电源:详细说明额定电流:1-1200A
线圈功率:详细说明触点切换电流:详细说明
触点切换电压:详细说明防护特征:密封式
触点负载:详细说明应用范围:电磁
型号:JL15-300A品牌:FOLANT
触点形式: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detail.1688.com/offer/1230705503.html

太谢谢了,这么用心帮我找,谢谢!!不多说了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