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虚拟串口安装失败

楼主(2013-09-26):
之前安装时inf驱动文件里面的USB\VID和程序的里的不一致,导致安装后,无法启动硬件,现在修改了驱动文件USB\VID和程序USB\VID的一致后后,再次安装 仍然程序无法驱动的问题。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安装USB虚拟COM口驱动时出现“INF中的服务段落无效”,解决方法如下:
(1)下载mdmcpq.inf和usbser.sys
(2)将mdmcpq.inf复制到c:\windows\inf
(3)将usbser.sys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小技巧:比如要打开c:\windows\inf,只要在地址栏(IE输入网址的地址栏和我的电脑里的地址栏都一样),输入c:\windows\inf即可打开。

网友B:
ST有个exe的驱动程序,你找找看。

网友C:
这方面的资料应该很多的啦  楼主

网友D(2013-12-26):
引用 网友A:
安装USB虚拟COM口驱动时出现“INF中的服务段落无效”,解决方法如下:
(1)下载mdmcpq.inf和usbser.sys
( ...

为什么我把你提到的两个文件都复制到对应的位置了,还是不行呢
试了好多办法,包括有人提到的mdmcpq.inf里面那个
usbser.sys,,,0x20也把分号去掉了的

网友E(2014-02-25):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把你提到的两个文件都复制到对应的位置了,还是不行呢

试了好多办法,包括有人提到的mdmcpq.inf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不知道怎么弄得,可以了,后来重新安装又不行了,因为不在用vcp就没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弄得,可以了,后来重新安装又不行了,因为不在用vcp就没管了 ...

搞了一天都没弄好,可能与电脑系统有关

网友F:
打补丁的就是不行,没打补丁的ok】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搞了一天都没弄好,可能与电脑系统有关

我试了没打补丁的ok没问题。有带sp1的装不了,你做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