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stm32 flash,会破坏下载的程序吗?

楼主(2013-09-26):
用stm32 flash存取数据会不会破坏下载的程序,用户程序存在哪一段内,看资料不是很懂,请大侠指教?

网友A:
首先要计算你的用户程序APP程序代码有多少,要是不多的话,那么你把FLASH存取地址设置在APP代码以外的地方,这样就不会破坏用户程序。原则上从0x0800 0000 + 0x1000 以后的FLASH空间都可以作为存储使用。如果代码量占了 0x3000, 那么存储在 0x0800 0000+ 0x4000 以后的空间就不会破坏你的APP。

网友B:
应该还是程序上的问题吧  楼主   这一块   你自己要花时间好好看看了

楼主:
嗯,谢谢,再研究研究!

网友C:
如果你用的区域刚好是在你有程序的地方,则会破坏。STM32的程序存储没有专用的flash区域存储。从起始地址开始到结束,同时,理论上,用作数据存储也是可以从起始地址开始到结束

网友D:
想保存一些固定参数的话好像还要使用外扩的eeprom吧,本人新手,还在学习中……

网友E:
当然会啊
不然你可以举个反例
每当在程序需要的flash范围内保存数据
每重新刷程序,你保存的数据就会被破坏

网友F:
一般不会   除非你烧写程序直接烧到读写区了   那样芯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网友G(2013-11-17):
不可能的

网友H:
可以写在stm32 flash中,我以前做了一块板,就是把触摸屏的校正数据写在里面,尽量放在最后。就是重新下载程序也不会被覆盖。

网友I:
flash好像可以分页保护,
就是把程序代码段保护起来,无法进行写操作
存储在flash里面其他没保护的很少部分数据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