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3-09-26):
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路可以检测电流吗? 前端的互感器我选用的是5A/5MA  1000:1的

网友A:
呵呵,自己搞清楚每个元器件的作用和参数的计算就知道是否可以了!

网友B:
可以,不过反相比例运算的同相输入端的电阻R28取2k是不对,有点大。1k就可以了。

网友C:
变比怎么算的啊?会有输出,但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D:
1.5+-0.5(RMS)

网友E:
算是能用,不够好用。
1、中点不准,原因是3.3V不是基准源输出的(我猜3.3不是基准源来的),另外电阻也会影响中点。
2、D1是个无用的器件,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互感器后面不用加钳位器件,加了也不会动作,在取样电阻上加个1nf电容即可。
3、图中的0.03*50=1.5V计算错误!两个原因:一个是5A/5mA的互感器不能输出30mA,5mA为其额定值,大了即为过载,如果要输出30mA需要更换互感器。另一个原因是1.5V为有效值,而此电路需要计算峰值不能超过AD的输入。
4、R28=R23//R25
5、运放供电过于夸张,损坏后可能会有15V电压进入后面,用+ -5V就行安全一些。
6、R22、R24取值过小,放大10倍以上。C24选用低温漂、插装的电容。
7、AD端口需要加补偿电容。
电路看起来象学生设计的

网友F(2014-01-20):
大侠们  分析计算一下   顶哈子

网友G:
这是典型的跨导电路 就是用来测量电流的  放大倍数与反馈电阻有关 而且一般会并一个电容做下滤波 你搜跨导电路 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