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壁障传感器模块电路图,求大师分析一下

楼主(2013-09-26):
壁障传感器模块电路图,求大师分析一下该电路工作原理,LM393作用,谢谢!

网友A:
比较器,反相端阀值电路,同相端电位随着红外接收的强度变化.....这种电路抗干扰不行,早点用PLL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反相端阀值电路,同相端电位随着红外接收的强度变化.....这种电路抗干扰不行,早点用PLL的吧。 ...

我是新手,最近用到红外壁障模块,我会用,但不捣鼓不清楚远离,这种模块对外界抗干扰能力不行想试着捣鼓清楚加以改善或换一种模块。可以推荐其他的模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最近用到红外壁障模块,我会用,但不捣鼓不清楚远离,这种模块对外界抗干扰能力不行想试着捣鼓 ...

用成品接近开关。上面这个电路的原理还是非常简单的,虚线框里是反射式红外开关,发射管一直工作,接收管在收到墙壁反射回来的红外线后导通,拉低比较器+端电平,触发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红外接收管并联的104电容起滤除杂波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成品接近开关。上面这个电路的原理还是非常简单的,虚线框里是反射式红外开关,发射管一直工作,接收管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