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设置STM32程序烧写起始地址,如何设置??????

楼主(2013-09-26):
先设置程序的烧写地址,先上图

后在DEBUG模式下 发现程序还是在0x8000000

如下图:

DEBUG

DEBUG

请问怎么设置程序的烧写起始地址????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的啦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顶你一个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在LINKER栏里   删除SCATTER FILE 即可。。。。。。。。。

网友B(2016-02-16):
楼主,Scatter File 栏是空的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似乎启动代码始终是从0x08000000开始存放。要怎么去修改这个程序的烧录地址,因为我想用程序区的前几个扇区来存储数据,后面的扇区比较大,擦除时间太长,有哪位大侠出来顶一下呢?

网友C(2017-09-15):
帮你们顶一下,希望有人能解决楼上的问题。

网友D:
都是从0x08000000启动程序的,  如果程序改到0x08003800,    那么0x08000000处要有代码跳转到0x08003800继续执行,      否则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E:
这个地址一般不用改吧,没怎么动这些地址,楼主改这个什么目的?

网友F:
看来大家对ARM内部的程序是如何运行的,没有弄清楚额。

网友G(2017-11-18):
skygz说得对,都是从0x08000000启动程序的,  如果程序改到0x08020000,    那么0x08000000处要有代码跳转到0x08020000继续执行,

网友H:
reset后首先指向0x08000000位置。后面接着就是向量表。搞IAP,APP就要改这个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