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小女子有一问题求大家解决

楼主(2013-09-26):
我目前在一个公司实习,负责microchip电路板的测试,在烧录程序时出现了这个问题

最终出现BUILD FAILED ,以前烧录程序时还是好好的,现在就不行了,求解释,小女子在这了给大家请安了

楼主:
图片有些不清楚,我再这里给大家打出来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bin\pic30-gcc.exe" -omf=elf -mcpu=24FJ256GB106 -x c -c "D:\Biffi\090927\Micrium\Software\EvalBoards\Microchip\Explorer16\PIC24FJ128\MPLAB_C30\BSP\bsp.c" -o"D:\Biffi\090927\Micrium\Software\EvalBoards\Microchip\Explorer16\PIC24FJ128\MPLAB_C30\OS-Probe\Output\bsp.o" -I"D:\Biffi\090927\Micrium\include" -I"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include" -g -Wall -mlarge-data -mlarge-scalar -mconst-in-code
In file included from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bin/bin/../../include/stdio.h:5,
                 from D:/Biffi/090927/Micrium/include/includes.h:16,
                 from D:\Biffi\090927\Micrium\Software\EvalBoards\Microchip\Explorer16\PIC24FJ128\MPLAB_C30\BSP\bsp.c:17: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c30/bin/bin/../../include/yvals.h:86: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typedef'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
Release build of project `D:\BIFFI\090927\Micrium\Software\EvalBoards\Microchip\Explorer16\PIC24FJ128\MPLAB_C30\OS-Probe\OS-Probe.mcp' fail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pic30-as.exe v3.20, pic30-gcc.exe v3.20, pic30-ld.exe v3.20
Thu Sep 26 15:36:07 2013
----------------------------------------------------------------------
BUILD FAILED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不应该是程序的语法错误啊,以前还可以的

网友A: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typedef'
你看看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工程建立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typedef'
你看看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工程建立失败。 ...

是的,使这里有问题,你怎么知道的,可是怎么解决呢?

网友A: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typedef'
这里有提示啊,你看看这边你是不是自己定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typedef'
你看看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工程建立失败。 ...

可是我没有动过程序啊,程序怎么可能有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typedef'
这里有提示啊,你看看这边你是不是自己定义过 ...

换台电脑成功了,一样的程序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根据你的程序分析,自己检查一下,或者找一个懂的人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台电脑成功了,一样的程序

没遇到过!同一个工程文件吗?

网友A:
我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卸载了软件重装也不行,在朋友的电脑上编译正确的。不过很少出现。

网友C:
楼主应该找写软件的人来看,因为你“只负责测试”,测试人员应该拿HEX文件,而不是工程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同一个工程文件吗?

程序文件所在目录发生了变动,我把程序覆盖到刚才电脑所在D盘文件夹,刚才的电脑也能用了。应该是修改了程序索爱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找写软件的人来看,因为你“只负责测试”,测试人员应该拿HEX文件,而不是工程源代码。 ...

是的,我应该找那个为我们写10万条语句的川大教授,让他老人家过来看到原来是我把程序所在文件目录给改了!:@

网友D:
找作者看看吧.说不定你错误的输入了一个字符在里面

网友E:
找其他工程师看下就好。

网友F:
又一个目录问题引起的血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文件所在目录发生了变动,我把程序覆盖到刚才电脑所在D盘文件夹,刚才的电脑也能用了。应该是修改了 ...

解决了就好,自己以后多加注意!

网友G:
妹子一出现,狼们都出动了!

网友H:
我表示在网上多搜索下

网友I:
不知道 赚分

网友J:
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重新建个项目就行了!

网友K:
是不是编译环境没装好,其他的工程文件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网友L:
妹子,找那个写程序的,让他来弄!!!问题肯定在他!!!

网友M:
1、不得在任何形式的中文路径下,包括当前计算的用户名也不得是中文的。
2、MPLAB要求项目文件中的任何文件,其路径的总字符数不得超过128个字符,否则会报错。

估计你是掉到第二个坑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1、不得在任何形式的中文路径下,包括当前计算的用户名也不得是中文的。
2、MPLAB要求项目文件中的任何文件 ...

恩恩!:P

网友N:
电脑系统的问题,这种问题也常见的......

网友O:
非常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