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系列机型充电

楼主(2013-09-26):
今天想要用5V电源给IPAD2充电,没想到没有反应。找了下网上的资料,也只提到电流不够的问题,但是我的5V电源电流可以到5A以上,足够满足IPAD2的2.1A(原配充电器上的参数)。电压调到5.2V也没有用。
想请问下是否IPAD2是否连接充电器后,有通讯了才进行充电,单单提供5V电源是没有用的?
如果有通讯的话是什么通讯?苹果系统产品是不是都是这样?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吧。我猜是你的充电器与IPAD2接触不良

网友B:
5V够了。
除了电源,还需要信号,充电器通过信号线表明自己能够提供多大的电流。
给信号的方法比较简单,可以是引脚短路,电阻分压等,具体要看IPAD2充电器资料。

网友B:
光给电源一般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够了。
除了电源,还需要信号,充电器通过信号线表明自己能够提供多大的电流。
给信号的方法比较简单,可 ...

给信号是通过哪个引脚给啊?USB+-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信号是通过哪个引脚给啊?USB+-么?

是的。最简单是短路。
但最好下载充电器手册详细研究一下。

网友C:
恐怕是连接导线和接插件的品质不佳。

顺便公布一个任意5V电源给iPad充电的方法:
开机,接入充电电源,将iPad强制休眠,注意搞错别关机了,然后等充好吧。充电速度与电源的功率有关。

网友D:
数据线判断的问题,新USB充电标准是D-,D+短接,才能认为是充电。
旧版苹果需要D-.D+有电压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吧。我猜是你的充电器与IPAD2接触不良

就那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数据线判断的问题,新USB充电标准是D-,D+短接,才能认为是充电。
旧版苹果需要D-.D+有电压差。
...

这个讲解很权威:victory: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数据线判断的问题,新USB充电标准是D-,D+短接,才能认为是充电。
旧版苹果需要D-.D+有电压差。
...

学习了。原来ipad2的USB充电接口和普通的平板电脑都不一样,难怪卖那么贵。
卖ipad2赚一部分钱,充电器又赚一部分钱,外国人果真会做生意

网友D:
苹果识别电阻图。

三星识别电阻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原来ipad2的USB充电接口和普通的平板电脑都不一样,难怪卖那么贵。
卖ipad2赚一部分钱,充电器又 ...

做的厂没有知道这个方法前就得花钱买一个识别IC做到充电器里边,好几块钱一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做的厂没有知道这个方法前就得花钱买一个识别IC做到充电器里边,好几块钱一颗呢。 ...

:L真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数据线判断的问题,新USB充电标准是D-,D+短接,才能认为是充电。
旧版苹果需要D-.D+有电压差。
...

厉害啊,这多知道

网友F:
刚刚准备提醒8楼没去水印,^_^。
苹果充电要么接电阻,要么通过USB与苹果通讯。
新的MFi标准支持2.4A充电.

网友:
MFi
的文档怎么说呢,反正就那么着吧。。。。软硬件都有,可是那时针对外围配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识别电阻图。

三星的也要加电阻么?

楼主:
看来想做一款充电器能对市面上的手机及平板进行充电还不行咯
不通用啊

网友D:
现在新的标准是D-,D+直接短路,这个是通用的,苹果升级IOS后就能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