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DesignerRelease10.0.0.20340-Beta安装求助……

楼主(2013-09-26):
怎样安装?
AltiumDesignerRelease10.0.0.20340-Beta (**版)
我自己按照网上的提示一步一步来,安装包里哪里有patch.exe.  授权文件(.alf)生成不能用。
请各位给予帮助。

网友A:
重新下一个。。或者用用我这个,我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一个。。或者用用我这个,我成功**了。

这个压缩包我也有。网上有一步骤是:
将patch.exe放到你的安装目录下,运行patch,对安装目录下的dxp.exe文件补丁,
注意运行**时软件没有运行;
哪有p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一个。。或者用用我这个,我成功**了。

请问你**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压缩包我也有。网上有一步骤是:
将patch.exe放到你的安装目录下,运行patch,对安装目录下的dxp.exe ...

里面应该有啊。。我**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有啊。。我**了的。

没有,就有三个文件。能不能给我发一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非常感谢,ok了!

网友B:
很多时候下载的**包都不能用的,只能多找几个,多尝试!

网友C(2014-04-03):
现在AD14都出来了,还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