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用滴?

楼主(2013-09-26):
之歌大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如此之大5.5v1F

网友A:
法拉电容,你把它当个电池差不多了

网友B:
备用电源?我们的小壁虎(EFM32超低功耗单片机)有介绍在备用电源上加一个大点的电容,可以保持特定的RAM数据掉电不丢失,用470uF可以支持几个小时。

网友C:
法拉电容。做傍边的RTC62423时钟IC的断电保持电源。

网友D:
法拉电容

网友E:
就是传说中的超级电容啦,西门子PLC控制器里也有,当成纽扣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F:
超级电容,没啥特别的,就是容量大,作为备份电源用。

网友G:
超级电容,系统掉电时能维持系统运行一段时间。

网友H:
法拉电容一般做备用电源用。这里应该是给时钟用的(RTC62423)。也可能有些数据在掉电时是需要保留,用此电容给静态RAM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法拉电容一般做备用电源用。这里应该是给时钟用的(RTC62423)。也可能有些数据在掉电时是需要保留,用此电 ...

不说数据保持,而是让时钟能继续走不掉时间。

网友I:
我们叫金电容哈哈

网友J(2013-11-18):
水晶啊,这是当电池用滴

网友K:
各位大神     小的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直接用纽扣电池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各位大神     小的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直接用纽扣电池呢

纽扣电池寿命短,1~2年就坏,金电容基本用不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纽扣电池寿命短,1~2年就坏,金电容基本用不坏

哦,原来这样。。谢T书

网友M:
话说为啥法拉电容的耐压都不高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话说为啥法拉电容的耐压都不高呢?

电解电容都是这样的。体积固定的情况下,耐压是和容量成反比的,你看下电容的公式就知道了。

所以容量大的电解电容耐压基本都很低。(要做高的话,那体积会非常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N:
电解电容都是这样的。体积固定的情况下,耐压是和容量成反比的,你看下电容的公式就知道了。

所以容量大 ...

科普啊

网友O:
看着我就怕爆。。。。。。。。。。。

网友P:
你这个可不便宜

网友Q:
引用 网友L:
纽扣电池寿命短,1~2年就坏,金电容基本用不坏

但是如果断电时间很长,电容放完电不就没作用了吗?虽然纽扣电池寿命短,但是可以支持比较长的时间不掉电啊

网友G:
超级电容,一般当成后背电池用,系统掉电的时候能提供系统电源。不过这个东西充电电流比较大,充电电路要接上一限流电阻。

网友R:
我们产品用纽扣电池都要求3~5年的寿命,基本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Q:
但是如果断电时间很长,电容放完电不就没作用了吗?虽然纽扣电池寿命短,但是可以支持比较长的时间不掉电 ...

这个要根据设计要求来权衡取舍.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哈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L:
这个要根据设计要求来权衡取舍.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哈哈

多谢

网友S:
还行吧 电子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