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实验开发板测试程序详解

楼主(2013-09-26):
通常我们网站提供的试验开发板是焊接并测试好的成品板,如果是购买套件的网友,可以开始51单片机实验板的一系列安装与实验,网友邮购的实验板套件包含以下的元件清单,收到货物后请仔细核对一下元件清单:

  AT89C51单片机实验开发板套件元件清单:
  专门设计的全工艺电路板一块
  电源部分元件:
  1. 9伏左右直流插头式小电源,带插头(空载12伏)
  2. 电源插座一个
  3. 7805稳压芯片一个
  4. 470UF/16V电源滤波电容两个
  5. 0.1UF独石电容两个
  6. 电源指示绿色LED一个
  7. LED限流电阻560欧姆电阻一个
  单片机必须部分的元件:
  1. AT89C51单片机芯片一片
  2. 40脚零拔插力ZIF插座一个
  3. 复位用电容22UF/16V电容一个
  4. 复位用电阻1K一个
  5. 30P小电容2个
  6. 12M晶振一个
  实验部分元件:
  1. 8个小红色长方形LED
  2. 8位1K数码管限流排阻
  3. 1个共阴两位一体化的数码管一个
  4. 一个5伏电磁型蜂鸣器
  5. 1个8550驱动三极管(e/b/c)
  6. 3个1K三极管基极驱动电阻
  7. 微型轻触开关4个
  8. 4位的红色拨码开关一个
  9. 2个12伏JQC-3F继电器(一组常开转常闭)
  10.2个IN4148防反峰二极管
  11. 2个8050驱动三极管(e/b/c)
  12. 2个继电器状态指示红色发光二极管
  1. 原装进口MAX232芯片一片
  2. 5.1K上拉电阻两个
  3. 10UF电容4个
  4. 塑封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头一个
  5. AT24C02存储器芯片一片
  6. 220UF滤波电容一个
  7. 0.1UF电容一个
  8. 32个按键的红外遥控手柄一个
  9. 串口通讯电缆一根
  10. DS18B20的4.7K上拉电阻一个
  对于购买成品板的网友拿到的是经过焊接好的产品,并且经过测试完好,不管是购买套件还是成品单片机实验开发板的网友得到的单片机中都已经烧录了一个测试程序,测试程序主要是用来测试51试验板的单片机和相关外围元件的好坏,如果这个程序能够顺利运行,说明实验板的各方面都很正常。
 测试程序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比较复杂,但是也是由网站上几个小程序组合而成的,初学者可以通过后面教程的学习来掌握这段程序。
  这个测试程序的功能是:接通电源后P0口的八个发光二极管依次从下往上点亮,然后蜂鸣器鸣叫一声,两个继电器轮流动作一次,数码管的个位显示8,再换成十位显示8,然后不断循环,如果这时按下红外遥控器的按键时,蜂鸣器立即发出“滴滴滴”的提示音,同时将这个按键的键值通过串口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需要运行串口调试软件)通过这个程序可以判断单片机实验开发板的各个部分的硬件和软件都是完好的,具体的源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MAIN;转入主程序
  ORG 0003H;外部中断P3.2脚INT0入口地址
  AJMP INT;转入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以下为主程序进行CPU中断方式设置
  MAIN:LCALL YS3;等待硬件上电稳定
  SETB EA;打开CPU总中断请求
  SETB IT0;设定INT0的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SETB EX0;打开INT0中断请求
  MOV SCON,#50H;设置成串口1方式
  MOV TMOD,#20H;波特率发生器T1工作在模式2上
  MOV PCON,#80H;波特率翻倍为2400x2=4800BPS
  MOV TH1,#0F3H;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2400BPS预置初值)
  MOV TL1,#0F3H;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2400BPS预置初值)
  SETB TR1;启动定时器T1
  ;以上完成串口通讯初始化设置
  START:MOV P1,#01111111B
  LCALL DELAY
  MOV P1,#10111111B
  LCALL DELAY
  MOV P1,#11011111B
  LCALL DELAY
  MOV P1,#11101111B
  LCALL DELAY
  MOV P1,#11110111B
  LCALL DELAY
  MOV P1,#11111011B
  LCALL DELAY
  MOV P1,#11111101B
  LCALL DELAY
  MOV P1,#11111110B;P1口的LED循环由下往上点亮一次,延时约250毫秒
  LCALL DELAY
  MOV P2,#11011111B;蜂鸣器鸣响一声
  LCALL DELAY
  MOV P2,#11101111B;继电器J1吸合一次
  LCALL DELAY
  MOV P2,#11110111B;继电器J2吸合一次
  LCALL DELAY
  MOV P0,#0FFH
  MOV P2,#01111111B;数码管个位显示8
  LCALL DELAY
  MOV P0,#0FFH
  MOV P2,#10111111B;数码管十位显示8
  LCALL DELAY
  AJMP START;反复循环
  ;以下为进入P3.2脚外部中断子程序,也就是解码程序
  INT: CLR EA;暂时关闭CPU的所有中断请求
  MOV R6,#10
  SB: ACALL YS1;调用882微秒延时子程序
  JB P3.2,EXIT;延时882微秒后判断P3.2脚是否出现高电平如果有就退出解码程序
  DJNZ R6, SB;重复10次,目的是检测在8820微秒内如果出现高电平就退出解码程序
  ;以上完成对遥控信号的9000微秒的初始低电平信号的识别。
  JNB P3.2, $;等待高电平避开9毫秒低电平引导脉冲
  ACALL YS2;延时4.74毫秒避开4.5毫秒的结果码
  MOV R7,#26;忽略前26位系统识别码
  JJJJA:JNB P3.2,$;等待地址码第一位的高电平信号
  LCALL YS1;高电平开始后用882微秒的时间尺去判断信号此时的高低电平状态
  MOV C,P3.2;将P3.2引脚此时的电平状态0或1存入C中
  JNC UUUA;如果为0就跳转到UUUA
  LCALL YS3;检测到高电平1的话延时1毫秒等待脉冲高电平结束
  UUUA: DJNZ R7,JJJJA
  MOV R1,#1AH ;设定1AH为起始RAM区
  MOV R2,#2;接收从1AH到1BH的2个内存,用于存放操作码和操作反码
  PP: MOV R3,#8;每组数据为8位
  JJJJ: JNB P3.2,$;等待地址码第一位的高电平信号
  LCALL YS1;高电平开始后用882微秒的时间尺去判断信号此时的高低电平状态
  MOV C,P3.2;将P3.2引脚此时的电平状态0或1存入C中
  JNC UUU;如果为0就跳转到UUU
  LCALL YS3;检测到高电平1的话延时1毫秒等待脉冲高电平结束
  UUU: MOV A,@R1;将R1中地址的给A
  RRC A;将C中的值0或1移入A中的最低位
  MOV @R1,A;将A中的数暂时存放在R1数值的内存中
  DJNZ R3,JJJJ;接收满8位换一个内存
  INC R1;对R1中的值加1,换下一个RAM
  DJNZ R2,PP ;接收完8位数据码和8位数据反码,存放在1AH/1BH中
  MOV A,1AH
  CPL A;对1AH取反后和1BH比较
  CJNE A,1BH,EXIT;如果不等表示接收数据发生错误,放弃
  MOV P1,1AH;将按键的键值通过P1口的8个LED显示出来!
  MOV A,1AH;将红外遥控器具体按键的键值发送到串口去
  MOV SBUF,A;通过串口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
  CLR P2.5;蜂鸣器鸣响嘀嘀嘀的声音,表示解码成功
  LCALL YS2
  LCALL YS2
  LCALL YS2
  SETB P2.5;蜂鸣器停止
  EXIT: SETB EA ;允许中断
  RETI ;退出解码子程序
  YS1: MOV R4,#20 ;(占用R4/R5)延时子程序1,精确延时882微秒
  D1: MOV R5,#20
  DJNZ R5,$
  DJNZ R4,D1
  RET
  YS2: MOV R4,#10 ;(占用R4/R5)延时子程序2,精确延时4740微秒
  D2: MOV R5,#235
  DJNZ R5,$
  DJNZ R4,D2
  RET
  YS3: MOV R4,#2;(占用R4/R5)延时程序3,精确延时1000微秒
  D3: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3
  RET
  DELAY:MOV R1,#08H;(占用R1/R2/R3)延时子程序,12M晶振延时约250毫秒
  L3: MOV R2 ,#0FAH
  L1: MOV R3 ,#0FAH
  L2: DJNZ R3 ,L2
  DJNZ R2 ,L1
  DJNZ R1 ,L3
  RET
  END
  单片机电源及基本部分的安装调试
  1、5伏电源安装调试
  首先我们来完成最基本,最必须的电源部分安装调试,任何电路都离不开电源部分,单片机系统也不例外,而且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电源部分,不能因为电源部分电路比较简单而有所忽略,其实有将近一半的故障或制作失败都和电源有关,电源部分做好才能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
  AT89C51实验开发板提供了一个9伏400毫安的外接交流电源,它能空载输出12伏的直流电压,如果有的网友不需要我们提供的稳压电源,需要自己配的话,可以选择输出直流电压为10~15伏之间电源,并且插头极性为内正外负的电源,切记!稳压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通过专门的电源插座把直流电压引入实验开发板,左边两个是12伏的电源滤波电容,一般大电容旁边并联一个小电容的目的是降低高频内阻,因为大的电解电容一般采用卷绕工艺制造,所以等效电感较大,小电容可以提供一个小内阻的高频通道,降低电源全频带内阻,这个在实际电路中非常常见哦~
  电源部分兵分两路,一路直接提供12伏的直流电源,主要是提供给继电器使用的,另一路通过三端稳压芯片7805稳压成5伏直流电源提供给单片机系统使用,右边两个电容是5伏电源的滤波电容,电阻和绿色的LED组成5伏电源的工作指示电路,只要电源部分正常,绿色的LED1就会点亮,我们可以根据这个LED来判断整个电源部分是否工作正常。
  注意事项:
  1.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正负不要颠反,引脚长的哪个为正极
  2.三端稳压7805不要装反~~
  3.LED极性不要颠反,引脚长的哪个为正极
  最后请用万用表测量+12V和+5V输出是否正常。
  2、AT89C51单片机最小化系统安装测试
  单片机的最小化系统是指单片机能正常工作所必须的外围元件,主要可以分成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我们采用的是AT89C51芯片,它内部自带4K的FLASH程序存储器,一般情况下,这4K的存储空间足够我们使用,所以我们将AT89C51芯片的第31脚固定接高电平(PCB画板时已经接死),所以我们只用芯片内部的4K程序存储器。单片机的时钟电路有一个12M的晶振和两个30P的小电容组成,它们决定了单片机的工作时间精度为1微秒。复位电路由22UF的电容和1K的电阻及IN4148二极管组成,以前教科书上常推荐用10UF电容和10K电阻组成复位电路,这里我们根据实际经验选用22UF的电容和1K的电阻,其好处是在满足单片机可靠复位的前提下降低了复位引脚的对地阻抗,可以显着增强单片机复位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二极管的作用是起快速泄放电容电量的功能,满足短时间多次复位都能成功。
  判断单片机芯片及时钟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晶振引脚(18、19脚)的对地电压,以正常工作的单片机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为例:18脚对地约2.24V,19脚对地约2.09V。对于怀疑是复位电路故障而不能正常工作的单片机也可以采用模拟复位的方法来判断,单片机正常工作时第9脚对地电压为零,可以用导线短时间和+5V连接一下,模拟一下上电复位,如果单片机能正常工作了,说明这个复位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