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C8051F040的问题

楼主(2013-09-26):
我用的是C8051F040 TB这个开发板,上面有CAN 控制器,我想问一下,上面带了CAN收发器了吗?还有那个CAN总线接口出来为什么是串口形式的? 谢谢

网友A:
你不会是看见RX和TX就看作usart了吧

网友B:
看起来相似,但本质上区别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看见RX和TX就看作usart了吧

看到原理图了,上面有个SP3223ECY_1,这个就是收发器没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相似,但本质上区别太大了...

是不是所谓收发器就是把电压等级提升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所谓收发器就是把电压等级提升一下?

不是这么简单 ,CAN有仲裁和主从之分而UART都没有...

网友A:
UART只是物理层,CAN把协议层也做上去了,不是一个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