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问题: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耦合

楼主(2013-09-26):
我要测试一个低通滤波器的性能
想把直流信号(直流电源)和交流信号(信号发生器)耦合 然后接滤波器的输入
请问 可以直接把直流信号(+5V)和交流信号(1K正弦波)相接吗
我试了一下 用示波器观察 是幅值很小(几百mV)的直流信号
是不是要通过什么器件才能耦合?
求教! 谢谢!

楼主:
或者说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既有直流分量又有交流分量的信号

网友A:
第三句话”把直流信号(+5V)和交流信号(1K正弦波)相接“概念不清
如果允许,它俩串起来

网友B:
你的直流电源和信号发生器,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
电压源不能并联,电流源不能串联,这是“电路基础”里面的知识。
贸然直接联接,有可能毁掉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句话”把直流信号(+5V)和交流信号(1K正弦波)相接“概念不清
如果允许,它俩串起来 ...

谢谢 我有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直流电源和信号发生器,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
电压源不能并联,电流源不能串联,这是“电路基础”里面 ...

就是实验室常用的直流电源和信号发生器 应该是电压源
我可能是把它们并起来了 所以有问题
你这么一说 有点思路了

网友C:
用K乘法器合成,电路在附件。

pjy
您这个乘法器5×0=5?

网友D:
运放构成的加法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运放构成的加法器

  这个K乘法器的乘倍数是1,直流5V是输出偏压。电路很简单,你可以仿真试试。

pjy
电路理解需要个过程,但是基本的数学原理总不能犯糊涂吧
pjy
交流信号总有个时刻值为0呀,哪个数和0相乘结果能不为0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K乘法器的乘倍数是1,直流5V是输出偏压。电路很简单,你可以仿真试试。 ...

简直是玩笑。
楼主要的是加法,你用乘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实验室常用的直流电源和信号发生器 应该是电压源
我可能是把它们并起来了 所以有问题
你这么一说 有 ...

应该如3楼所说,二者串联起来。
但必须注意3楼“如果允许”那四个字。
换言之,有时是不允许的。

网友C:
    欢迎PJY就电路逻辑所作的技术点评,这样的有论有谈,才是论坛。
  看来我没有将K乘法器讲清楚,使用说明和电路范例录在附件。它是一个自乘电路,说明书第一句指明。K参数设定乘倍数,输入和输出偏压可以用参数设定或外加。可以当作线性放大器用。当K系数为1时,可作为加(减)法器,两个信号同时加在上输入端和下输出端,就在上输出端输出叠加信号。前述交直流电路基于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欢迎PJY就电路逻辑所作的技术点评,这样的有论有谈,才是论坛。
  看来我没有将K乘法器讲清楚,使用说 ...

有没有芯片型号

网友F:
用个运放 弄成同相加法器即可

网友G:
一个电容+两个电阻,交流信号过来串个电容隔直,然后接两个电阻,一个做上拉一个做下拉,实际就是做电阻分压,就OK了,交流信号上就叠加上直流信号了,当然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入不少噪声

两支电阻分压,是个有内阻的电压源,内阻数值即为两支电阻并联数值。既然有内阻,直流电源就可以与交流电压源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欢迎PJY就电路逻辑所作的技术点评,这样的有论有谈,才是论坛。
  看来我没有将K乘法器讲清楚,使用说 ...

这个multiplies可能是“倍增”的意思,不是乘法。

网友H:
如果只是DC和AC叠加的话还是觉得18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I:
两个电解电容(负极相连),一个正极进直流信号,另外一个正极进交流信号(交流信号可通过运放+电流推动后进入)。

网友B(点评):
这是什么招数?

网友J:
用LM317,调好输出直流电压,然后交流信号输到调整端(调整端,输出端不能用接地电容)?

网友:
低通滤波,那用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信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欢迎PJY就电路逻辑所作的技术点评,这样的有论有谈,才是论坛。
  看来我没有将K乘法器讲清楚,使用说 ...

这个K乘法器是一个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