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灯珠发黑

楼主(2013-09-26):
刚刚一朋友在QQ上咨询,说有一款1W的白光大功率LED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发黑的现象,一块灯板上面共有6颗灯珠,上面3颗,下面3颗。发黑的灯珠只有上面的3颗灯珠发黑,下面的3颗正常未变黑。

各位可以分析一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具体的答案晚些时候再放上来探讨。

网友A:
铝基板?串联还是并联(看起来貌似6颗串联)?发黑的灯电参数怎样?
1、散热不好(典型参数正常的话这是主要原因)
2、这些灯Vf相差较大
3、未完待续

网友B:
怎么感觉铝基板像是被烧了一样,看来焊工不是很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基板?串联还是并联(看起来貌似6颗串联)?发黑的灯电参数怎样?
1、散热不好(典型参数正常的话这是主要 ...

6串啊,发黑的灯与未发黑的参数一样,散热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铝基板像是被烧了一样,看来焊工不是很好哦

黑色的线路板的黑油白字,用烙铁手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