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批量烧写EEPROM数据,

楼主(2013-09-26):
例如:有1000个硬件需要从EEPROM区域的0地址开始写入不同序号,
第一个写1,第二个写2 ……
我现在的办法是自己单独写一个hex文件,然后烧到单片机的EEPROM里,但是如果给第二个单片机烧的话需要打开这个HEX文件更改序号,1000个就需要改1000次,

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软件能自动生成这1000-个hex文件,
工厂里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啊

网友A:
没听说过这种工具。

网友B:
记得别人说过,烧入器里面可以设置的。不过自己没有这种需求,就没有关心过。

网友C:
脱机烧录器都用自动增量功能。
EP968就有。

网友D:
自己用MCU做一个工具也简单得要命。

网友E:
脱机烧录器都用自动增量功能

网友F:
通过按键设置,设置后禁止修改

网友G(2016-12-09):
EP968,WIN7,USB3.0用不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