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这个电容是啥电容

楼主(2013-09-26):
一个12V直流电机的无极调速电路,在电路中的有个电容,如下图所示,不知道是什么电容,请各位大侠多指教指教。

网友A:
软启动吧。
上电瞬间假设电容短路,使电机工作。
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电机停转。
二极管有2个作用。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楼主:
上电瞬间电机不工作的啊!二极管应该是续流吧

楼主:
如果只是耐高温的铝电解电容,在这个电路中又是起什么作用呢?无极电容我想不是的

网友B:
吸收反电动势用的

网友C:
是高频、低阻电容,没必要用无极性的。

楼主:
几位大侠,用高频低阻,耐高温就可以了吗?